程控DC-DC升压稳压器

楼主(2011-07-12):
求大虾给好的实现方案。谢谢。要求:0-60V可调,电流尽量小。

网友A:
做电源连电流都尽量小了,那还做啥?直接用可调电阻器调就是了。

楼主:
不是做电源的。只是做一个高压出来。

网友B:
0V起调,比较麻烦,没输入电压要求
用SEPIC电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