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1-07-12):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音频功率放大器而言,输出直流分量只会加重扬声器的非线性失真。严重时甚至烧毁扬声器音圈。

楼主:
但是功放是有直流输出的啊,这个直流电压的用处是什么呢?这个直流是不主要是驱动喇叭的?

网友B:
3楼:
驱动动圈式扬声器的音频功放输出的直流成分没有什么用处,应该尽量避免。
其它扬声器则需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但无论什么情况,直流成分均不是为了驱动扬声器产生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