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咨询

楼主(2011-07-12):
最近做了一个485隔离的电路板,电路图见附件,MAX485接收正常,发送有乱码,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

1# sabrina01

网友A:
发0不发1,总线偏置量很讲究,注意200mV的门限要满足,终端电阻要加上,同时收发切换要延时1-3mS后再发送数据,通讯率不宜过高。

网友B:
俺也陷入了死局,唉:dizzy:

网友A:
楼上可以另行开帖给出具体问题。

网友C:
最后一个我来啦。嘿嘿

网友D:
怀疑1.2k电阻有点小,发送后反馈的信号和本机信号叠加造成问题。

网友E:
可能有点干扰问题,你检测一下是不是电源带来的干扰

网友F:
老看见5楼...

网友G:
R5上需并一个加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