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CU分享】C2000上电启动顺序

楼主(2011-07-12):
1.  上电后,CPU自动指向0x3F FFC0,该地址中存储的是值为0x3FF7BB,这个值是指向Boot ROM的中InitBoot函数的入口地址

2.   Boot ROM函数检测GPIO,如果是从FLASH中启动,然后跳转至0x3F7FF6

3.   0X3F7FF6即为CodeStartBranch.asm中code_start的入口地址,完成关闭看门狗的工作之后,跳转至_c_int00所指向的地址空

      间,该地址为rts2800_ml.lib的入口空间

4.   rts2800_ml.lib执行完后,跳转至main函数

网友:
楼主的描述没有问题,不过如果能说明清楚这是哪颗芯片就更好了,因为不同的器件对应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楼主 如果能把英文的翻译下就更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