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电源IC

楼主(2011-07-12):
我目前有个产品:3节干电池供电,输出+15V,+10V,-10V输出电流100mA左右,路过的朋友帮忙推荐推荐吧!!!

网友A:
什么干电池?3节能拖动3.5W?

网友B:
没看懂你的意思和需求啊!。。说清楚点, 你的要求是 要输出15V 10V -10V  输出电流100mA的电源IC吗?
如果是3节电池供电 应该输出是4.5V,这样就需要一个DC-DC升压芯片,推荐你 MIC2250,输出可调,可以输出15V,10V,如果是输出-10V 建议采用一个LM337,也是输出可调。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输出电流其实只有几十mA,我想用一颗IC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