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8051F310的单片机,安全锁存问题

楼主(2011-07-1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用的C8051F310的单片机,安全锁存了第一个和第二个flash中的自举程序。但是现在出现了上电后自举程序对上位机无响应的情况,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之前锁定自举程序后,运行是正常的。突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验证过锁存应该是成功的,自举程序不应该被冲掉。。。。求解,谢谢!

网友A:
啥叫自举程序?没有听说过,释一下,兴许能够帮助你。

楼主:
我这个自举程序也就是一个引导程序,每次上电都是从引导程序开始,主要功能是通过这个引导程序用串口往单片机中下载新的运行程序。引导程序始终是不变的,所以我将它安全锁定了。按理是不会出现上电后不能与上位机通讯的情况的,平时调试运行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偶尔一次就不行了。最头疼得是锁定后就不能内部调试了,所以很难找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全部擦除后重新下载程序,是正常的。但是错误难得出现,重下程序后,要想等下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也挺让我纠结的。现在在反而希望再次出问题,不找到原因心里不踏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自举程序也就是一个引导程序,每次上电都是从引导程序开始,主要功能是通过这个引导程序用串口往单片机中下载新的运行程序。引导程序始终是不变的,所以我将它安全锁定了。按理是不会出现上电后不能与上位机通讯的情况的,平时调试运行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偶尔一次就不行了。最头疼得是锁定后就不能内部调试了,所以很难找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全部擦除后重新下载程序,是正常的。但是错误难得出现,重下程序后,要想等下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也挺让我纠结的。现在在反而希望再次出问题,不找到原因心里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