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可调压的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2011-07-12):
最好是数字调压,或则电位器调压也行。
功率1000W左右。

有这种成品模块买吗?

网友A:
1000W还叫“模块”??

网友B:
有,美国的那个公司有,

网友B:
以前用过,

楼主:
成品电源也行,把壳拆了不就变模块了啊

给个型号,各位兄弟

网友C:
调压范围是多少?
这个电源供参考:http://www.hopetronics.com/ProductShow.asp?ClassID=15&ID=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