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FPGA通信——复用总线方式的可行性?

楼主(2011-07-12):
8051型单片机与FPGA通信,采用地址/数据复用方式,不知可行性如何,FPGA程序是否容易实现与单片机的MOVX指令时序的无缝对接?
即完全把FPGA当作外部RAM来与单片机通信,服从MOVX指令的时序,即这样连接:
AD0~AD7:这8根线作为地址数据的复用总线
ALE
/RD
/WR
/CS

网友A:
首先确认一点,FPGA做不了三态,程序上写的是,但实际未必是,会影响到你的总线,因此外部需要接245,这是必须的

楼主:
感谢weizheng07的回答,还是不明白,在这个时序中FPGA为什么要做三态?
我大概记得P0口在由输出切换为输入时出现过三态,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B:
首先确认一点,FPGA做不了三态,程序上写的是,但实际未必是??????????不是的,是可以拿FPGA做输入输出双向传输的,但问题是51是5V的,而据我所知FPGA基本上都是3.3V的(没用过5V的FPGA,CPLD倒是有),这中间电平转换是很难受的,用245也会出现问题,在切换方向时,会突然增大功耗,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A:
理解不同吧!从大学到工作,FPGA设计到总线问题,肯定是要加245的,你说的电平问题,不知道您是否使用过16lvf245.另外你说的是双向,我只的是总线,没用到的时候是三态门的,你可以试试,我知道at91sam9与xilinx连接的时候如果是总线,不用245,你的总线就乱套了.

网友A:
楼主,设计到总线,就会出现多地址译码,如果你目前P0口就挂一个FPGA没有其他的东西,不难,如果你P0口是多总线复用,你不仅仅要你的P0可以是三态的,其他外设也必须是三态的阿

网友A:
4楼,推荐以下altera 10k10(FPGA) 7128(CPLD)都是5伏的

网友C:
选个3.3V的单片机吧,方便。

网友(2014-03-19):
楼主 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想用stm32和fpga用总线方式通信, 不知道你可否提供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