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接驱动白光LED灯珠的SOIC8的单片机?

楼主(2011-07-12):
现在在搞个小灯想直接用单片机驱动白光LED,一个按键控制显示方式和单片机工作状态。电池两颗CR2032串联供电。

网友A:
多少W的LED啊?

网友B:
有创意,电阻都省了,估计加点三极管会好点

网友C:
加三极管就不能省掉电阻了,LZ想用MCU的IO自己限流。

网友D:
IC型号不详,但估计会很烫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说是电池供电,无需限流电阻。

网友E:
直接驱动,只要不是静态驱动LED,,大部单片机都可以直接以吸流方式驱动........但要动态驱动.
让LED亮的时间不能太长,持续1毫秒(亮多长要看LED的承载能力来调整)然后灭掉,隔了数毫秒再亮1毫秒(间隔时间控制着亮度),
就是设好驱动LED的亮灭占空比(也可以说是PWM吧)....

网友F:
多个IO轮流干,没试过不知行不行

网友G:
没有,有,这就看楼主的使用条件了。

网友H:
可以的,只要8pin的MCU都可以

网友C:
这个要比较差的MCU才可以,靠电池的自身阻抗限流,电压波动会很大,MCU也要能正常工作,
基本上4 BIT的MCU都可以这样接,也基本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I:
额,这LED是用来照明?

网友J:
白光指示灯? 8脚的单片机有啊  我就知道ATMEL有

网友K:
不恒流?

电流检测速度也要够啊。

另外,如果VDD电压比较低,确保不会让LED坏的话,那只要MCU的灌电流能承受,自然就可以。

网友L:
灯光有多亮呢? 电池寿命有多长呢 ?

楼主:
现在搞了个七彩灯的方案IC。

网友C:
CR2032放电电流有限,MCU不会坏,LED也不会坏,主要还是看电源波动时MCU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M:
可以的,只是看亮度要求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