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多机通信中如何识别多个从机

楼主(2011-07-12):
(无正文)

网友A:
给从机编码,通信时加上编码解析,对上号的建立通信,没对上号的忽略

网友B:
用拨码开关就可以,4位的拨码开关就可以设定16个从机地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机收到地址码后,确认正确,需不需要个给主机回应。。。。?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通信一帧结束再回应的。

楼主:
能不能再详细点。。。。 6# ayb_ice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从机收到地址码后,确认正确,需不需要个给主机回应。。。。?

主机所有的命令行都需要带地址码,只有对上号的从机回应主机,这是为了防止总线竞争(即多个从机同时发数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