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压采集有漂移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模拟电压信号采集的模块,用稳定电压信号源输入,但是采集到的电压信号总是有波动,漂移消除或缓解不了,经过层层排除,排除了运放电路及AD电路的问题,最后确定是电压输入采集部分有问题,但是搞了几天,实在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更改部分参数,还是没有明显改善,请做过这方面的大虾们给支支招!
下面是输入端的电压采集电路,两个滤波电压是0.01uF,下拉电阻取了10M。

网友A(2011-07-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用共模电感,而且Vi-端是浮地,会不会共模干扰很严重?

不好意思,刚才忘记说了,我在AD和输入端之间有一个差分运放,你给的电路好像不能实现查分放大的功能!

稍后我贴出一张漂移的波形。。。

楼主:
是默认缩小的波形(可以从右侧的量程上看出)
是刚上电时放大后的波形
Output_L1.jpg是工作一段时间后的波形

楼主:
瞬时状态下只跳变一位,总体漂移上升,当然这跟扫描时间有关系,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