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SB比较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1-07-12):
USB, TE, AN, ck, fm
请问在USB68013种的arm endpoint是什么意思?committed packet是什么意思?EPxBCH:L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给对应端点的FIFO中进入的字节一个一个的进行加一计数呢,还是说他只给出这个端点包的大小不进行加一操作?自己看了开发包里面的FX2TechRefManual.pdf但是自己对于这些问题还是不大清楚,请教各位大虾告诉俺把!!!!!

网友A:
这些问题还真比较基础,我回答一些:
   endpoint 指的是端点:就是存储器模块,分控制端点和其他的数据IN/OUT端点。
   committed packet指的是:向USB HOST提交数据包。
   EPxBCH:L:这个就是计数器吧。在IN的时候,写入发送数据的个数,可以触发发送。
至于你说的加1技术,我没考虑过,不过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俺清楚endpiont是什么意思,俺不明白的单词是arm的意思,在读techrefmanual过程中有这些单词,像什么arm,re-armed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求解释!

网友B:
arm相当于使Endpoint处于待命的状态,随时准备数据传输!
re-arm就是再次待命。

网友C:
顾名思义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说的对俺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