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7-12):
这个电路应该是滤波器吧,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谢谢。

网友A:
低通滤波。楼主电路有问题,OP输入没有DC偏置。C54、C60需要并联电阻。

网友B:
直流工作点不稳定

网友C:
错误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低通滤波的带宽应该怎么计算呢?假如那地方并联电阻。

网友A:
4楼已经说了。设计错误的积分电路。

网友D:
怎么好像见过Vp 接电容的情况呢? 有个充电过程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C54和C60并联电阻后的电路5算是两级低通滤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