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温度报警系统求助

楼主(2011-07-12):
想用msp430获取18b20的温度并在5110上显示,超过30度驱动蜂鸣器报警。温度显示都正常,但是是蜂鸣器一直报警,我用的是定时器b中断每3ms扫描报警标志位,在主循环中标志位为1报警,下面是代码,请帮忙看一下,报警程序到底怎样设置
/*************************************************************
程序功能:读取DS18B20进行温度测量以后的结果并在诺基亚5110液晶上显示,并超过30度时蜂鸣器报警
---------------------------------------------------------------
测试说明:观察显示温度数值。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nokia_5110.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要显示的6位温度数字
uchar dN[6];
uint flag;//报警标志位
void initsys(void);//初始化时钟
void distemp(void);//显示温度
void Disp_Numb(uint temper);
void Ring(void);//报警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
    initsys();
    P6DIR|=BIT7;
   TACTL |= TASSEL_2 + ID_3; //计数时钟A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TBCTL = TBSSEL_2 + ID_3 + MC_1;//计数器时钟B选择smclk,8分频,增计数模式
   TBCCTL0 = CCIE;
   TBCCR0 = 3000;
   _EINT();//打开全局中断
    LCD_init();
    LCD_clear();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Temperature is");
    while(1)//循环读数显示
    {
       distemp();
       if(flag)
          {
            Ring();
          }

    }
}
/*******************************************
函数名称:Disp_Numb
功    能:将从DS18B20读取的11bit温度数据转换
          成数码管显示的温度数字
参    数:temper--11bit温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_Numb(uint temper)
{
    uchar i;

    for(i = 0;i < 6;i++) dN = 0; //初始化显示变量
    //数值转换
    if(temper & BIT0)
    {
        dN[0] = 5;
        dN[1] = 2;
        dN[2] = 6;
    }
    if(temper&BIT1)
    {
        dN[1] += 5;
        dN[2] += 2;
        dN[3] += 1;
    }
    if(temper & BIT2)
    {
        dN[2] += 5;
        dN[3] += 2;
        if(dN[2] >= 10)
        {
            dN[2] -= 10;
            dN[3] += 1;
        }
    }
    if(temper&BIT3)
    {
        dN[3] += 5;
    }
    if(temper & BIT4)
    {
        dN[4] += 1;
    }
    if(temper & BIT5)
    {
        dN[4] += 2;
    }
    if(temper & BIT6)
    {
        dN[4] += 4;
    }
    if(temper & BIT7)
    {
        dN[4] += 8;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8)
    {
        dN[4] += 6;
        dN[5] += 1;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9)
    {
        dN[4] += 2;
        dN[5] += 3;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A)
    {
        dN[4] += 4;
        dN[5] += 6;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if(dN[5] >= 10)
        {
            dN[5] -= 10;
        }
    }
}
void initsys(void)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BoardConfig(0xb8);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
void distemp(void)
{
  Disp_Numb(Do1Convert());
       write_shu(4,1,dN[5]);
       write_shu(5,1,dN[4]);
      // write_shu(6,1,".");
       write_shu(7,1,dN[3]);
       write_shu(8,1,dN[2]);
       write_shu(9,1,dN[1]);
       write_shu(10,1,dN[0]);
}
void Ring(void)
{
  uint i;
  P6OUT|=BIT7;
  for(i=0;i<200;i++)
    _NOP();
  P6OUT&=~(BIT7);
  for(i=0;i<200;i++)
    _NOP();
  return;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if(dN[5]>2) flag=1;
  else flag=0;

}

网友A:
报警的做法没错,没做过18B20的数据转换,如果你确定dN[5]数据没问题了,你可以查一下定时中断是否正确进入。针对你的这个应用,检测温度报警的间隔可以设置为100ms甚至1s都没有问题,因为温度变化其实是缓慢的,完全没有必要用3ms这么频繁的定时做检测。或者不用中断,直接在主函数里判断dN[5]是否大于2,可以做一下软件滤波,即连续10次dN[5]>2才报警

楼主:
dN[5]应该没问题,转换的应该是十进制数,定时器b中断好像进入了,一步一步运行时 到中断里面跳不出来,直接在主函数里面判断,会影响显示函数的运行么?这个报警函数该放在哪里?

网友A:
放到主函数里判断不会影响显示,才一两句话而已,只是不是很好的编程习惯而已,但可以调试是否中断没有进去。其实真正影响显示的不是判断语句,而是ring()函数本身,因为ring()里的延时是独占资源的。

这个程序很小,我建议你按这个思路重写程序,
1、设置一个200us的定时器中断,加一个全局time_base变量,在定时器中断里自加,设置一个脉宽控制计数变量width_cnt,并设置一个脉宽开始技术的标志位start_cnt,if(start_cnt)width_cnt++;
2、在主循环里,当 time_base % 100  (即20ms,可调整)是执行读18B20的内容并与之前的数据比较,如有变化则刷新显示,没变化则不做显示出来,同时比较是否执行报警,
if(flag)
         ring();
else
{
         start_cnt = FALSE;
         P6OUT = 初始化状态;
}
3、控制蜂鸣器的函数改为中断控制,通过200us的定时器技术来控制脉宽
ring()
{
     if(!start_cnt)
     {
            start_cnt = TRUE;
            width_cnt = 0;
            P6OUT = ! P6OUT;
     }
    else
    {
             if(width_cnt >= 2)
                     start_cnt = FALSE;
    }
}

楼主:
好 谢谢了  明天照着你的思路再写下试试 呵呵 真是谢谢了啊

楼主:
我试着将定时器b直接关掉,报警程序直接在主循环中进行,这次前半部分可以,然后我使温度升到30度以上报警,但是回到30度以下还一直报警,然后又修改了下,即小于30度时使p6.7口即控制蜂鸣器io口重新置高,这时完全可以了 高于30度报警,低于不报。即将定时器b程序屏蔽掉,主循环函数为
while(1)//循环读数显示
    {
       distemp();
       if(dN[5]>2)
         Ring();
      else  P6OUT|=BIT7;
     }

楼主:
对于多任务的程序,我不是太懂,不知道各个部分该用单片机内部还是外部模块实现,精通的请说下 谢谢了,我现在做个项目是 驱鸟装置,即传感器模块,语音模块,温度湿度模块,时钟模块,按键模块,msp430做主芯片,这样的一个多任务程序该怎么构架,每个模块的程序该怎样实现???还有上面的报警程序用定时器b实现也可以 我刚试了下。

网友A:
最早我就发现你没有else那句话,但当时我以为你蜂鸣器是高驱动,低为初始状态,那样的话就没有问题,因为ring()函数返回前的状态IO是低电平。但在我的代码里还是写了else IO置为初始状态

单片机严格说没有多任务,只是按时间片轮询,如上面的结构,你可以在计数到10ms时执行按键检测模块,100ms执行显示模块,500ms执行时钟模块(如果只需显示秒级的话),依次类推。但要注意的是所有模块检测、处理都不能有长时间的延时,并保证执行时间越短越好

楼主:
我也以为蜂鸣器高驱动,。。。你说的那些延迟执行的都是在主循环内么? 放到中断内不是更好么?

网友A:
中断里最好不要放处理代码,除非要求实时处理的
因为中断是抢占资源的,执行时间越长,对别的模块影响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你需要在主循环里输出50%占空比,100Hz的方波,正常高低电平各5ms,假设在高电平输出4.5ms时来了个中断,如果中断执行时间是1ms那么这个方波就不是你要波形了(它的高电平时间至少是5.5ms甚至更长),所以中断里最好不要加处理代码,最最忌讳的是中断里还有延时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