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ISS0001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12):
上图吧,
单片机的某个引脚

连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开始一直忙!
现在把图纸搞上来
我估计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IN1单片机监视,

楼主:
一共有6组同样的输出,只要有任何一组有输出就会触发BISS00001,若中期性输出就周期性触发,我觉得把BISS00001的供电用另一组供例如3.3稳压供给,应该不会,影响,但是由于成本现在不能加东西,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改动,不知道什么好的办法么?

网友B(2014-10-25):
引用 楼主:
IN1单片机监视,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的电源是用电池还是 稳压源?

光敏电阻的作用具体是什么? 直接将9脚接为不重复触发 不就可以了吗?
光敏电阻选型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