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信应用笔记降低精密放大器的电压失调的问题

楼主(2011-07-12):
附件中红色字体部分我不理解,请问大家:
为了分析每个电流源的影响,假设VIN = 0V。假设VIN阻抗小于公式中的其它阻抗,IBIAS+将旁路到地,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由于VIN = 0VV-也等于0V。此外,由于R1两端电位相同,为0V电位,分析中可忽略。这样,我们很容易得到由于输入偏置电流(IBIAS-)和反馈电阻(R2)所产生的输出失调(VOUT)

VOUT = IBIAS- × R2

为什么“假设VIN阻抗小于公式中的其它阻抗,IBIAS+将旁路到地”?
为什么“由于VIN = 0VV-也等于0V”?

网友A:
1、这是为了便于分析而做的假设,VIN阻抗小,IBIAS在VIN阻抗上产生的电压就很小可以忽略,认为是地电压。
2、根据运放虚短原理。

楼主:
1、这是为了便于分析而做的假设,VIN阻抗小,IBIAS在VIN阻抗上产生的电压就很小可以忽略,认为是地电压。
2、根据运放虚短原理。
引用 网友A:

继续刚才的问题,《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书中,见附件,

楼主:
有人理解不?

网友A:
R2In是负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在R2上的压降,对Vo也有贡献,当然要加上了

网友B:
应用笔记中红色字体部分应该是错误的,正确的结果,应该把R2替换成R1||R2。
后面一段的分析就正确了,因为串联了一个R3,而R3取值R1||R2。

楼主:
应用笔记中红色字体部分应该是错误的,正确的结果,应该把R2替换成R1||R2。
后面一段的分析就正确了,因为串联了一个R3,而R3取值R1||R2。
引用 网友B:

红色部分是正确的,因为根据“虚短”,V_=V+=0,所以流过R1的电流为零,所以:
VOUT=IBIAS-*R2,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C:
应用笔记中的那个方程的推导貌似确实不严谨,换个思路会好理解一些
在运放的负输入端,由KCL得
(Vout-V-)/R2 + Ibias = V-/R1
由虚短得
V- = V+ = Ibias*R3
用这两个方程能推导出和应用笔记中同样的结果。

楼主:
应用笔记中的那个方程的推导貌似确实不严谨,换个思路会好理解一些
在运放的负输入端,由KCL得
(Vout-V-)/R2 + Ibias = V-/R1
由虚短得
V- = V+ = Ibias*R3
用这两个方程能推导出和应用笔记中同样的结果。 ...
引用 网友C: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果是一样的,只是所选的偏置电流的参考方向不同,我选的是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