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管理制度?

楼主(2011-07-12):
各位网友,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图纸管理。非常混乱,技术部和客户沟通后要修改指标,但是装配和调试的指标又没有改过来,导致产品到客户那里发现问题。新产品的图纸还可以,多改几次就全部乱套了,营销部和技术部对不上,技术部和调试装配对不上,费了九牛二虎做出来的产品,到用户哪里却出现很多问题。
各位,你们公司的图纸怎么管理的,请支支招。苦恼。

网友A:
公司文控。。

网友B: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实行技术负责人制,也就是说,不管有几个技术人员和用户谈过修改方案,针对一个产品,但最终只能有一个技术负责人,所有的修改他必需清楚(负责人制)。修改方案内部讨论确定后,则对设备进行重新命名,添加后缀,以示区别,然后发布该信息(型号管理)。销售部门在下单生产时要按发布的名称进行下单,同时填写技术负责人的名字(生产下单)。在生产到部门组装调试时负责人要执行调测督导的作用(调试督导)。最终商务部门发货时他要负责确认(最终确认)。
简单说就是要实型号管理,一个型号不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在命名上要有所区别,即使改动不大。所有的改动都要有文档支持,所有的文档都要发布,等等。这样,只样型号不搞错,指标就不会错。

当然,对于以前的固有产品,销售直接向生产下单即可,无需技术人员负责。

网友C: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实行技术负责人制,也就是说,不管有几个技术人员和用户谈过修改方案,针对一个产品,但最终只能有一个技术负责人,所有的修改他必需清楚(负责人制)。修改方案内部讨论确定后,则对设备进行 ...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此,技术人员一走,就全炸锅了

网友C:
盖受控章,进行文件受控和版本管理,指定专人进行版本编号管理,所有的变更都必须先向其申请版本编号,整理完毕后上报到此人处盖受控章并统一发放新版本文件,回收、销毁旧版本文件。

网友D:
其实不是“图纸管理”的问题。是产品“有问题”。
在一个公司开发的工作两年,你就是元老了,个正常。

网友E:
兴隆为什么说是产品有问题。

网友F:
一看就知道LZ的公司没有经过ISO9000认证,也没有采用技术标准化管理。
     其实,很多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技术资料的管理就成了一个瓶颈问题。有经验的技术管理者,会顺理成章的处理好一切,但没有经验的管理者便会搞得一团糟。
     楼主所说的问题,其实编写两个制程序,并严格执行即可。1.《文件资料管理控制程序》;2.《技术变更控制程序》。至于程序文件怎么编写,到网上搜索、下载一个模板,再结合自己公司的现状来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