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STM32F1x系列MCU的AD采样电网信号计算功率因数?

楼主(2011-07-12):
有没有人用STM32F1x系列MCU的AD采样电网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信号分析功率因数及各自的谐波含量?效果怎么样?之所以有疑虑,是因为STM32F1x系列的AD不能多路同时“采样”而只能一路一路采样,这样的话在采样完Ua后采样Ia,即使最快的也要差1uS(STM32F1x系列最快转换周期)以上了。

楼主:
为什么新发的帖子就被标注为“已结主题”?

楼主,这是啥子原因?

楼主:
考,没有人这么用过?:(

网友A:
不少STM32产品有2个或3个ADC模块,它们可以同时进行采样转换,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很多人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这个提示不错,可以考虑。谢谢!

楼主:
我有6个模拟输入通道,分别是Ua、Ia、Ub、Ib、Uc、Ic;要求每个通道在一个周期(20mS)内采样100个点,并且要求Ua与Ia、Ub与Ib、Uc与Ic都要实现同步采样;采用什么方法能够实现?香版能否出个主意?谢谢!

楼主:
这样是否可行?
ADC1规则序列分别是Ua、Ub、Uc,ADC2规则序列分别是Ia、Ib、Ic;选择TIM1触发的同步规则模式,TIM1一个周期(20mS)内出300个触发脉冲,每3个脉冲为一个转换循环,第一个脉冲转换Ua与Ia,第二个脉冲转换Ub与Ib,第三个脉冲转换Uc与Ic,第四个脉冲转换Ua与Ia......。采用DMA方式读取转换结果,这样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不懂你的应用,但你描述的过程可以实现。

楼主:
OK,只要我能够实现就可以!

楼主:
问题又来了!
如果我选择TIM4_CH4来触发规则组,如何对TIM4初始化?怎么看不到用TIMx触发ADC的说明?

网友A:
请参考STM32固件库里的例子,在ADC的例子中有一个是关于使用定时器触发并用DMA传输的例子。

网友B:
我在用,还可以

网友B:
三相多功能表,可以做,谐波到21次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D:
我已经用STM32F103做了三相多功能表,128点同步采样,精度能达到0.1级,谐波63次的精度比B级精度要低一些,个人感觉这个芯片还是很不错的,价格也很低。

网友E:
楼上做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