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读取TFT屏驱型号为 933D,请问应该是什么型号的屏驱

楼主(2011-07-12):
如题所示,读出来十进制为37693,转换为16进制是933D

网友A:
找屏的规格书,看是用那种协议

楼主:
神马都没有的,我拿不到屏的规格书,

网友B:
神马都没有的,我拿不到屏的规格书,
引用 楼主:

没有规格书的产品你也敢用?

楼主:
没有规格书的产品你也敢用?
引用 网友B:

我做手机配件的啊
屏在广州进的,几千种,都没有规格书的

网友B:
我做手机配件的啊
屏在广州进的,几千种,都没有规格书的
引用 楼主:

没有规格书你怎么知道这个屏合不合用?没有规格书你怎么知道不同批次之间是否有变化?没有规格书你怎么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C:
没有规格书就不太好弄了

楼主:
我只要知道屏驱,那些什么引脚能看得出来的.\
我试了,用9335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它,屏倒字,偏色

楼主:
没有规格书你怎么知道这个屏合不合用?没有规格书你怎么知道不同批次之间是否有变化?没有规格书你怎么知道质量如何?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都是山寨手机的屏,哪里整得到规格书,有规格书就不叫山寨了
广州批发屏的都不知道屏驱

我只有一个一个的试,装山寨手机上,显示了,就OK

网友D:
刚随便选了个,1505的,可以找到规格书.

楼主:
1505的,不会返回933D吧
读出来是933D

网友E:
我只要知道屏驱,那些什么引脚能看得出来的.\
我试了,用9335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它,屏倒字,偏色
引用 楼主:

能出字,已经不错了。
屏倒字,可以通过设置某些寄存器来弄正。
偏色,应该是GAMMA校正的问题。

楼主:
谢楼上,就是不明白是哪种驱动IC,完全不知道去看哪种手册,去效正它
慢慢来吧,也许以后就会了

楼主:
搞定,是9325的,可以是连接线的问题花屏,买了几十条杜帮线连接就OK了

网友F:
什么都没有,楼主是这么搞定的:lol

网友G:
这买屏,最后还是买过有规格书的,不然不好开发

楼主:
我有示波器和电子显微镜啊
主要是经验不足,不然电子显微镜应该能看出屏的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