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精密,对称的正负电源

楼主(2011-07-12):
使用双电源运放,

如何获得精密,对称的正负电源?

真是头疼啊!

网友A:
用基准电压,再放大,扩流

楼主:
关键负电压比较讨厌,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系数比较大啊,
正电压可以用LDO,负电压咋办啊?

楼主:
大家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
电源问题咋解决?

网友B:
很简单,用78XX和79XX即可。

网友C: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10mA以下),负电源可以考虑使用电荷泵。

网友D:
为什么要用精密电源,一般78xx,79xx就够了.

网友E:
要是有精度高点的电阻,可以考虑大电流运放单电源10V(电压基准)转+-5双电源,不过是浮地的。

网友:
你先说说为什么要用这种“精密”电源

网友F:
看一下8位半万用表Agilent 3458A的内部-12V电路,先生成+12V,然后通过一对精确匹配的10k电阻,用运放LT1001转成-12V

其中,左边的LT1001也是类似作用,负责把+7V转成12V。

网友G:
有点迷糊

网友B:
大家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
电源问题咋解决?
引用 楼主:

嘿嘿,估计LZ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使用运放时,如果用双电源供电,并不需要使用完全对称的正负电源,只要设计的放大倍数,失调电压,轨对轨输出的极限值等满足要求,就是完全不对称也无所谓。
所以,正负电源问题很好解决,不需要这么头疼。

反而是用开关电源生成电压时,谐波等给模拟电路造成的问题是需要重点考虑的。

楼主:
很简单,用78XX和79XX即可。
引用 网友B:

最后还是用78XX,79XX的方案。
负压的LDO只有linear有,还不好买。

网友B:
最后还是用78XX,79XX的方案。
负压的LDO只有linear有,还不好买。
引用 楼主:

呵呵,听说过电荷泵这个东西吗?

;P ,这可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例如可以直接把5VDC转成-5VDC,78XX,79XX的话,如果变压器提供一个中心抽头,麻烦呢。。。

网友B:
:lol  电荷泵,也没有那么神奇吧。要使用电荷泵是可以,但电荷泵需要一个开关信号,直流电源要这个开关信号也是件很麻烦的事。除非本来就用开关电源,如果本来就是开关电源,在变压器上多个抽头应该不麻烦。
并且,电荷泵出来的电源要供运放使用,还必须稳压才可以吧。

网友B:
:lol  电荷泵,也没有那么神奇吧。要使用电荷泵是可以,但电荷泵需要一个开关信号,直流电源要这个开关信号也是件很麻烦的事。除非本来就用开关电源,如果本来就是开关电源,在变压器上多个抽头应该不麻烦。
并且, ...
引用 网友B:

呵呵,例如HT7660这样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直接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