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后,能否延时设置端口?

楼主(2011-07-12):
因为上电过程不稳,所以加了延时500ms,然后开始设置I/O口等操作。这样做是否合适?
  担心在电压不稳状态设置端口会出问题。

网友A:
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首先要确定上电时GPIO的默认状态不会对外围电路造成不良影响。
一般情况下都希望尽快设置GPIO。
如果电源不稳,想办法把电源搞稳定一些。

网友B:
那就等电源稳定了再启动单片机。

网友C:
单独给MCU的一路 电源 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10uf电容包爽~~~~

网友D:
这个要看IO所接的电路是否准许,一般采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驱动可以不必关心上电暂态。

网友E:
这个要看IO所接的电路是否准许,一般采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驱动可以不必关心上电暂态。
引用 网友D:

支持!.

乖乖阅读芯片手册吧
电池供电的,推荐延迟之后才打开外围设备,可以避免上电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