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荷放大器电路输出怎么会有直流分量呢?

楼主(2011-07-12):
红色输入,蓝色输出

网友A:
这个输出直流分量,主要由运放的偏置电流Ib引起,因为采用的反馈电阻为10M,不算小了。
换用Ib小的运放就可以大大减少。

网友B:
应该是失调电流引起的,运放同相端的10M电阻就是用来平衡I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