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适合前置放大吗

楼主(2011-07-12):
5mV微弱信号前置放大,采用如下的同相放大(放大倍数7.8),优点是同相放大输入阻抗高,缺点是共模抑制比低……不知道,这样好不好?还是通过射随器+反相放大好呢?

网友A:
看你说的,还同相输入阻抗高呢,光R3/R4的阻抗就是5K了。
首先你对系统的要求就不清楚。
你的话筒是什么?

楼主:
2# gx_huang 同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不是趋于无穷吗?话筒就是咪头,查了查,它的输出阻抗大约2KOhm。

网友B:
LM324做MIC信号放大,低噪太大了,推荐楼主用好点的运放吧,比如低噪声的SGM721/722,采用两级放大,消噪效果会更好

楼主:
4# yanwen217 我改了,改成了NE5532了。我就用了一级前置放大,7.8倍,不知道同相放大做第一级合不合适?因为同相放大的共模抑制比比较低……  我只是在multisim上仿真,并没有实际做……

网友A:
LZ光知道一些别人的结论,不具体分析。
正向输入阻抗确实无穷大,但是你的偏置电路也是有阻抗的。

网友B:
我这边的demo板上第一级是采用的反相放大,刚刚试验了下,单级放大效果也还可以,不过低噪比两级放大的效果差些,楼主可站内短消息你的邮箱,我把我demo板的电路发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