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Q1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7-12):
这是别人设计的电路,J5是12V适配器输入端,+12V_OUT电压给电池充电与给系统供电。但不明白里面为什么要加Q1(50N03).望解答。谢谢!

网友A:
没错,是输入电源反接的。小功率的电路或对压降要求不严时,输入回路串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但若要求既要防反接,又要正向连接时压降很低,就要采用这种MOSFET的形式了。同步整流也是类似用法。

网友B:
应该是防止反接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