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拉电阻的作用啊?困惑中

楼主(2011-07-12):
(无正文)

网友A:
讲讲XILINX的吧:)

Xilinx内部提供的上下拉一般是弱的,也就是电阻都比较大,这样电流比较小,充电比较慢,导致上下拉的
速度比较缓慢。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提供了上下拉供开漏电路使用,另一方面因为比较弱,可以由FPGA外
面的电路来提供强下拉将其override掉。如果内部比较强,则不方便将其减弱。

今天做的实验就是发现一个开漏设计的上拉特别慢,慢得功能都出错了。所以查看了数据手册,发现FPGA
内部都是弱拉的,所以在外部加了一个小电阻,再查看结果就很理想了。

楼主:
还是还是不明白。

网友A:
所谓上,就是指高电平;所谓下,是指低电平。上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电源,一般用于时钟信
号数据信号等。下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地,一般用于保护信号。
    这是根据电路需要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干扰,增加电路的稳定性。

    假如没有上拉,时钟和数据信号容易出错,毕竟,CPU的功率有限,带很多BUS线的时候,提供高电平
信号有些吃力。而一旦这些信号被负载或者干扰拉下到某个电压下,CPU无**确地接收信息和发出指令,只能不断地复位重启。
    假如没有下拉,保护电路极易受到外界干扰,使CPU误以为被保护对象出问题而采取保护动作,导致误保护。

    上拉下拉,要根据电路要求来设置。

楼主:
版主着实V5 学习啦~

网友B:
FPGA内部上拉设计得比较大,这样既可以给外部电路提供一个确定的电平,又可以让外部的芯片控制高低电平,使其正常工作

网友C:
上下拉电阻都有这么多学问。看来模电真没学好呀。

网友A:
:lol哈哈,必须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D:
好羡慕啊

网友D:
我要是有这么学问 那该多好啊

网友B:
上下拉电阻要根据实际连接的芯片逻辑来设置。
FPGA内部电阻设计的比较大,为的是提供一个确定电平的同时不干扰正常工作

说起这个事情,我想说个其他的东西。
设计FPGA和MCU接口的同志们,要注意,能用SPI之类的接口尽量用,尽量不要尝试普通总线接口。
如果你要使用普通总线接口,切记看清楚时序和FPGA内部的三态门控制逻辑,请把WE信号直接接到IOBUFT的T端,千万不要对WE信号采样后再送到T。否则,会造成两端短路的。
这个错误碰到过N回了

网友A:
13# dan_xb 为什么会短路,有心得么??

网友E:
如楼上所说的 为啥会短路呢 能在具体说下嘛

网友F:
在我理解,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两个作用
一是为某个信号端口提供一个默认电平。
二是提供电流回路,如:上拉电阻提供电流输入,即单片机某端口只能提供1mA电流,但后续电路需要10mA的电流,那么就在这里接一个上拉电阻电路来提供多余电流。    同理下拉电阻是分流作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还有一个就是保持一个信号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