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可看的信号类型是什么?

楼主(2011-07-12):
有人说只能看reg,是不是这样?wire行不行?
困惑,谢谢啦。

网友A:
还真没有试过,应该都可以

网友B:
内部的逻辑应该都可以看的吧。。。。?学习中。。。

网友C:
Chipscope支持wire或者reg.
最好是reg指的是,reg出来的信号没有经过组合逻辑,比较容易满足时序要求。

楼主:
大圣~~V5~~~;P

明白啦~

网友D:
大圣一直很威武呢

网友E:
可以看所有的信号
ChipScope有两种使用方式:
1. 通过修改综合后网表插入
2. 通过IP核在代码中插入
建议使用IP核方式,虽然麻烦点。原因有几个:
1. 综合会优化掉一些信号,有些恰好是你想看的
2. 综合后,信号名会发生改变,找起来很讨厌
3. 使用插入的方式,可能会引起时序问题

网友C:
;P不错,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