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的rom疑问?

楼主(2011-07-12):
pic45j10 datesheet中写道PIC18F45J10 具有32 KB 的闪存存储器,能够存储多达16,384 条单字指令。32KB的闪存这个好理解但后面又写道16,384 条单字指令,一条单字节指令占两个字节ROM???

网友A:
32KB是用BYTE计量的,也就是16KW空间,对于哈佛结构的MCU来说,指令长度往往都不是一个字节,当指令长度大于8位,但又小于16位长度时,把这个指令二进制填入16位空间时,空余位无效不用,所以实际只能装16K条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