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图中是零偏置J-FET放大电路,现在奇怪的是,无论输入端(L0的右端)有没有信号,J-FET的工作点不正常!栅极电压有2.9V!
大家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11-07-12):
C1或者VT1损坏。

网友B:
你在这里问,还不如自己解决。
工程师就需要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部位。
至于如何判断故障,你自己慢慢想,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试着去掉一些器件。

楼主:
4# gx_huang O(∩_∩)O~你说的是对的,只是因为这个电路在别人的仪器的板子上,我们不能随便的拆卸(俄罗斯的器件,没有完全相同的替代品)。

楼主:
VT1坏了。电容没有漏电,VT1被击穿了。

网友C:
牛人们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

网友C:
正向端接一个固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