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的LIN总线功能

楼主(2011-07-12):
16F,18F中有些片子有PIC总线功能,可是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比如自动识别间隔场及自动波特率等。不知各位达人有什么见解。

网友A:
LIN  就不要看了,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直接 用CAN

网友B:
用CAN和用LIN的成本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用LIN能满足要求,选择用LIN也很正常。

PIC的内部LIN如何使用,这只能自己看手册了吧,别人好像不好帮忙,LIN的自动波特率也是有前提的吧,嘿嘿,似乎需要发一个特殊的报文头便于识别,间隔时间就好说了,只要检测到报文传输停止就计时好了。

网友C:
用那种串口比较强的片子,就是所谓的有LIN模块的。比如支持自动波特率检测之类的。以前听过一次培训,不是搞这块,也没记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