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 DRC 检查后都变成绿色了。提示很多错误,求救

楼主(2011-07-12):
几乎是第一次画PCB。
提示说三极管短路了,我看了下没有短路呀。怎么可能短路呢?不都是按照飞线连的嘛
还有安全距离那个,我设置了0.33mm。怎么还会提示有安全距离的错误.连线的时候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不就是按照安全距离确定的吗??
有人跟我说画的不能用的。我已经画了两天了呀 ,不会要重新画吧!惨了惨了,肯定死定了!!!!!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t Allowed)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540mil,46140mil)(43540mil,46220mil)  TopLayer and
                     Pad Q3-2(43540mil,4628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780mil,46500mil)(43780mil,46580mil)  TopLayer and
                     Pad Q1-2(43780mil,466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540mil,46500mil)(43540mil,46580mil)  TopLayer and
                     Pad Q2-2(43540mil,466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820mil,46140mil)(43820mil,46220mil)  TopLayer and
                     Pad Q4-2(43820mil,4628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0820mil,44200mil)(40820mil,44280mil)  TopLayer and
                     Pad Q9-2(40820mil,443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2060mil,45560mil)(42060mil,45640mil)  TopLayer and
                     Pad Q7-2(42060mil,457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2300mil,45560mil)(42300mil,45640mil)  TopLayer and
                     Pad Q8-2(42300mil,457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1080mil,44200mil)(41080mil,44280mil)  TopLayer and
                     Pad Q10-2(41080mil,443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1020mil,44620mil)(41020mil,44700mil)  TopLayer and
                     Pad Q6-2(41020mil,447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0780mil,44620mil)(40780mil,44700mil)  TopLayer and
                     Pad Q5-2(40780mil,44760mil)  TopLayer
Rule Violations :10

Processing Rule : Broken-Net Constraint ( (On the board )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8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540mil,46140mil)(43540mil,46220mil)  TopLayer and
                     Pad Q3-2(43540mil,4628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780mil,46500mil)(43780mil,46580mil)  TopLayer and
                     Pad Q1-2(43780mil,466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540mil,46500mil)(43540mil,46580mil)  TopLayer and
                     Pad Q2-2(43540mil,466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820mil,46140mil)(43820mil,46220mil)  TopLayer and
                     Pad Q4-2(43820mil,4628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0820mil,44200mil)(40820mil,44280mil)  TopLayer and
                     Pad Q9-2(40820mil,443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2060mil,45560mil)(42060mil,45640mil)  TopLayer and
                     Pad Q7-2(42060mil,457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2300mil,45560mil)(42300mil,45640mil)  TopLayer and
                     Pad Q8-2(42300mil,457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1080mil,44200mil)(41080mil,44280mil)  TopLayer and
                     Pad Q10-2(41080mil,443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1020mil,44620mil)(41020mil,44700mil)  TopLayer and
                     Pad Q6-2(41020mil,447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0780mil,44620mil)(40780mil,44700mil)  TopLayer and
                     Pad Q5-2(40780mil,447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2300mil,45560mil)(42300mil,4564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2300mil,45700mil)(42300mil,4582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1020mil,44620mil)(41020mil,4470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1020mil,44760mil)(41020mil,4480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820mil,46140mil)(43820mil,4622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3820mil,46280mil)(43820mil,463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780mil,46500mil)(43780mil,4658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3780mil,46640mil)(43780mil,46680mil)  TopLayer
Rule Violations :14

网友A:
提示的错误应该是短路和线之间小于安全间距

楼主:
2# yhf311 知道了,rules里面被我改过了。
这里用protel99se画图的不多呀!

网友B:
规则需要改一下吧

网友C:
规则设置错了,需重新设置,当然如果板子不太复杂,可肉眼核对正确后,直接拿去做:P,做废了别找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