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拍砖

楼主(2011-07-12):
小弟画了块MAX887的3.3VDC-DC模块,第一次画板子,是边学边画的,可能画的不好,就想贴在这里麻烦前辈们看看,尽量的拍,小弟做好了心理准备,:lol,画的不好的地方、画错的地方、应该改进的地方,请麻烦指出来。说下这板子,原理图是根据datasheet画的,PCB里面没有进行规则检查,因为MAX887只有贴片的(查了下资料,好像只有贴片的,如果有人知道有直插的请麻烦告知小弟),走线我走得尽量粗,说了这么多,上PP吧。

最新PCB图已经上传到29楼,再麻烦下各位大侠们提提意见了。

网友:
没看出你的引脚反插是什么意思,既然是贴片的话怎么插?
你的芯片跟你的布线根本不在一面,你的板子是面包板吗?面包板的引脚间距跟贴片的引脚间距不一样,插不进去

楼主:
3# 512365098 前辈   不是的哦  是单面板的  用感光板做  那“引脚反插”  可能我说混淆了  是因为是贴片的  所以要把原件焊接在有走线的一层  其他直插的原件  可以通过焊盘插在另一边 所以  那个贴片的IC要反插   因此的我的PCB中  引脚与正面的相反

楼主:
说是反插 其实没有插的  就是直接焊接在那走线上

网友:
你的走线跟你的贴片元件不在同一面

楼主:
3# 512365098 因为元件是贴片   用感光板做  因此不能焊接在一面

楼主:
再顶下  希望更多前辈可以指点下   小菜鸟会继续努力的  :)

楼主:
6# 512365098 恩  前辈指教的是   我是将贴片焊接在图中的蓝色的走线上 代替焊盘 因此我的引脚与原理图也是相反的

楼主:
10# Siderlee PARTS LIST

47uF              RB.2/.4         C1
0.33uF            RAD0.2          C2
0.047uF           RAD0.2          C3
100pF             RAD0.2          C4
47uF              RB.2/.4         C5
2.2uF             RB.2/.4         C6
FR157             DIODE0.4        D1
CON2              SIP2            J1
CON2              SIP2            J2
33uH              RB.2/.4         L1
165K              AXIAL0.4        R1
100K              AXIAL0.4        R2
MAX887HC/D        SO-8            U1
EOS
NET LIST

NODENAME GND              $
    C1         2  C2         2  C3         2  C5         2  C6         2  D1         1  J1         1  J2         2  R2         2  U1         5
NODENAME NetC3-1          $
    C3         1  U1         3
NODENAME NetC6-1          $
    C6         1  U1         4  U1         6
NODENAME NetJ1-2          $
    C1         1  C2         1  J1         2  U1         1  U1         8
NODENAME NetL1-2          $
    C4         1  C5         1  J2         1  L1         2  R1         2
NODENAME NetU1-2          $
    C4         2  R1         1  R2         1  U1         2
NODENAME NetU1-7          $
    D1         2  L1         1  U1         7
EOS

网友A:
虽然用altium有一段漫长的时间了,但也是第一次画贴片的,与楼主共勉。

网友B:
顶一下
不错,需要努力!

网友C:
你把IC放到BOT面不就得了,

网友D:
U1在顶层,走线在底层,没法链接吧。每个引脚上加个过孔吧

网友E:
非常糟糕,首先是原件的布局就很不好,造成走线拉的很长,拐的很远。

网友F:
走线要尽可能短,lz买本书研究研究吧

网友G:
我不是前辈  我也是菜鸟  只是提下意见
1.U1的封装是在顶层 除非你是做双面板  双击元件器  换成底层的属性
2.封装的标号没有  有绿色报警  按L键 把对话框中DRC Errors选项取消掉
3.电源线和地应该加粗  布局可以在密些  元器件摆放不整齐
4.封装库是直接调用自带的吧  多用游标卡尺量元器件  自己建立封装库

网友H:
lz为啥不用双层板呢?把IC放背面,打个过孔就行了。你将来没有焊盘又想把IC焊在走线上好难办哦。

网友F:
LZ要想把IC焊接在走线上,那走线要经过特殊处理,否则走线要盖油的

网友I:
做单面板 U1 要镜像 否则引脚对不上号

楼主:
行   看了下各位大侠的建议   我马上纠正下   完了再传个图给各位评评。。  :)

网友J:
太差了,连顶层跟底层都没有分清楚。

网友K:
不错 勇气可嘉

网友L:
首先鼓励一下,IC层问题LS好多指出了,布局严谨些,允许时做到整齐美观;
电气方便主要是地线,小信号线,电源线,根据原理图工作情况安排,否则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电路中注意地线走向,电源线加粗,尽量短。

网友M:
元件摆放乱了一些,还有电解电容的极性应该同向以方便插件

网友N:
重新排下版吧,尽量整齐点。
滤波电容尽量靠近电压输入输出端口,走线尽量短!
尽量不要走斜角或者直角!
器件比较少,再花点心思在布局上面,你回收益很多的!
画板子有一半的精力是要放在布局上的!

楼主:
弄了一个中午,又重新布局了下,但要走根跳线,发PP上来,麻烦前辈们继续说下还有什么地方应该改正的吗?或者,我这板子还要注意些什么?另外如果可以的话,说下开关电源的布线经验就更好了。:)(我把原理图也重新发下)

网友O:
画来画去连原理图都让你改错了.
原理图中 U1的 FB脚出来会和L1的右侧连接么????????这个在PCB图上C4那里就体现出来错误了.  难道你画完后没发现C4是会被短路的么??这也太明显的错误了.
还有PCB中u1的第6引脚不要这样出线, 要沿着引脚的方向出线.

楼主:
30# micropower 哦  那原理图是之前的截图  昨天改对了   但上传时弄错了

楼主:
再次修改。

网友O:
这电源线没必要这么粗,跟焊盘宽度一样宽就够了.如果怕不够可以在做好板子后用烙铁多上点锡在线上.

楼主:
33# micropower 哦  行  我下次再画板子时注意下   那地线应该是尽量宽吧?

网友P:
总之,菜鸟第一次画板,已经画的不错了~~~

希LZ再激再励,更上一层楼~~~

网友Q:
看着有点晕 还得练练
1.线尽量短
2.电容下面尽量不走线
3.输入输出得分开
4.U1层面都不对。这个是大错。
5.元件布局乱七八糟的。

呵呵 说了这么多不好听的 别伤心 真的是一无是处呀
加油吧 重画 再发出来  如果你感觉不好 就当我没说

网友Q:
32楼有改进 这个进步速度也太快了吧 呵呵
想知道你画板的思路? 思路不对 还得重来

网友R:
今天被笔试了一下,唉,看来得再花时间再学习

楼主:
36# eydj2008 呵呵 不会哦  我是学习阶段  把PP发上来的母的就是让大家多指点指点的  你说的我会注意的  每一次画板子都有收获  这才是学习的意义   恩  我再改下板子  然后用感光板做个单面板出来试试效果如何  到时还得继续请教前辈了  。

楼主:
39# pa2792 呵呵  前辈可否说下原因呢?  也有利于小菜鸟的进步  :)

楼主:
36# eydj2008 除第4点外  其他的我都会认真去体会下的   呵呵  第4点是因为我的那块IC是贴片的  而且做的是单面板 所以得把贴片IC焊接在走线层

网友S:
根据原理图的走向布局就好了,元器件焊接面需要放在一起,单面板的话,也就是你的贴片IC需要放在背面,不然就得打过孔。

楼主:
44# pa2792 恩 那在原理图时  是按元件实际的引脚去画好点呢  还是按我之前的那几个原理图那样  以方便连线为由去人为的改动原理图中IC的引脚  哪个好点呢?
另外,我这单面板那个IC没有打过孔  是将IC焊接在走线层的

网友S:
依着原理图顺序放置元器件,你就会发现窍门了。

楼主:
46# pa2792 哦  行  好的  谢谢前辈的指教了  我下次再注意下这个方法

楼主:
先结贴了   等做出了实物后再看看性能如何

网友Q:
我记得画PCB的 资料 也就是说一些公司制定的  华为吧
一时不知道哪儿去了 可以看看

网友T:
双击原件,设置其层在bottom layer就行了

楼主:
恩  好的  我找点资料看看    谢谢大侠们的建议了

网友U:
我觉得你的原理图设计有点问题:
1.C4作为内部比较的补偿电容 一般在50pf一下,大了容易引起内部震荡,导致瞬态响应纹波较大
2.输出电容应该用一个电解电容+MLCC电容 这样能提供较小的ESR 减少纹波
3.D1应该并一个RC串联吸收网络,因为DOIDE在电流换向的时候,在恢复时间里,电流突变较大,导致纹波和EMI 变大
4.输入电容并1个0.1uf的电容 滤除电源20M一下的杂讯
PCB走线上:
1.端与输出端所构成的回路面积较大,影响纹波和EMI
2.电感距离芯片要尽量的短而粗,输出电容紧随电感
3.输出地与输入地要尽量的近
4.反馈电阻的取样一般在输出电容之后取样,更加精确
5.DOIDE要紧挨电感 做到连线短而粗
6.FB走线 太细 太长

网友H:
小白跟着学习了~~lz勇气可嘉啊!

楼主:
55# airzougang 请问大侠  你这是什么资料上面的啊?

网友U:
一份DC-DC的数据手册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正常的情况下,你的前几次的布局也是可以工作的。
注意2点:
1、地的完整,输入和输出的地处理;这对纹波和可靠性都有影响;
2、输入端-电容-地-稳压管-电感--输出的围成的圈子要尽量小;

网友W:
走线与贴片不在一层没有办法连接,你可以把它全放在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