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

楼主(2011-07-12):
步骤1:
将PCB板按下图所示扳断。

------------------------------------- 可爱的分界线 -------------------------------------

欢迎阅读本贴相关贴: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续)

[机器人] 主题:   图解《遥控版智能小车DIY》结构装配

楼主:
步骤2:
取:
a、减速电机          2个
b、铜柱79mm(带孔)    2个
c、铜柱79mm(带偏孔)  1个
d、铜柱(14+6mm)     1个
e、螺钉M3X6         4个, 固定PCB底板专用
f、螺钉M3X8         2个, 固定电机专用
g、螺钉M3X25        4个, 固定电机专用
按下图放好。
注:减速电机有两种,一种是单出轴的减速电机,输出轴朝外即可,另一种是双出轴的减速电机,如下图所示,应将减速电机上已有的两个固定螺钉朝外放即可。

楼主:
步骤3:
将上述:
c、铜柱79mm(带偏孔)  1个
d、铜柱(14+6mm)     1个
按下图连接好,用手旋紧即可,注意中间两孔位置应居中对称。

楼主:
步骤4:
将上述:
f、螺钉M3X8         2个
g、螺钉M3X25        4个
插入:
a、减速电机          2个
中,如下图所示,
注意:
1.螺钉预先装入方向应和减速电机上已有的两个固定螺钉方向一致。
2.两个M3X8螺钉预先旋入减速电机,但头部不能露出。

楼主:
步骤5:
按下图所示,将每个螺钉都旋入铜柱。

楼主:
步骤6:
将铜柱上的螺孔全部朝上,把螺钉依次初步旋紧(注意,不能很紧!)。

楼主:
步骤7:
将PCB底板放上,如下图所示。

楼主:
步骤8:
将上述:
e、螺钉M3X6         4个
旋入下图中的4个孔内,依次旋紧。

楼主:
步骤9:
将减速电机两旁的6个固定螺钉依次再旋紧一遍。

楼主:
步骤10:
装上车轮,注意:只有扁平面方向对准后才能压入!

楼主:
步骤11:
将PCB板装在小车上的预览图。

楼主:
步骤12:
此时,小车机械结构装配完毕,可拆下PCB底板上的4颗M3X6螺钉,取下PCB底板,轮到电工上岗干活了~~~

楼主:
下一讲内容预告:
在原小车的基础上,如何在车顶上加装个平台,做个二级倒摆,山寨级的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钢球,这个确实很好玩(highgear老师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楼主:
盆友们注意到吗?
下图红线中,有个长方型孔,专门供扁平线穿过,以便将PCB底板上扩充的微调电位器输出接口P12,通过扁平线,穿过此孔,连接到单片机的A/D输入接口P8上。

网友A:
顶,123姐姐给力啊!

网友B:
提前预习了!

网友C:
给力  看着有点迫不及待了!

网友D:
过两天就能组装了;P

网友E:
很有意思啊!顶起来!:victory:

网友B:
下一讲内容预告:
在原小车的基础上,如何在车顶上加装个平台,做个二级倒摆,山寨级的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钢球,这个确实很好玩(highgear老师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
引用 楼主:

期待着这一讲的到来!

网友F:
心痒难耐了

网友G:
昨晚刚刚把小车子装起来 今天看了下帖子 没有装错 呵呵~

网友H:
可以提前学习了:victory:

网友I:
小狼,你的底板没锉? 貌似孔距小了吖

网友G:
小狼,你的底板没锉? 貌似孔距小了吖
引用 网友I:

嘿嘿 把孔稍稍扩大了点~
电路板的钻孔定位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但是铜柱的钻孔定位精度就控制得不好了,这个得问问123jj,难道是用手*枪钻弄的,如果真是的那就得赞一个,能保证这样的精度说明手上功夫了得:lol
建议:下回可以把电路板的其中两个孔做成长方形的~

楼主:
小狼眼光毒辣,这上面的孔确实是手工后期补钻的。

把电路板的其中两个孔做成长方形的,这个建议好,给小狼加分~~~ :P

网友E:
等材料中,,,,看到小车的图片,就已经蠢蠢欲动了。:lol

网友J:
口水都下来了,请问怎么购买套件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J:

自平衡两轮车DIY竞赛报名贴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7508

网友G:
回复 楼主:
123威武 手工打孔 然后再手工攻丝 想问问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
这是钳工的基本功啊,简单的很~~~

在材料上先划好十字线,用洋冲敲个印子,用钻头打好孔,然后再手工攻丝。

这方面,我们论坛的老爷子,老T叔都是元老级的人物,这方面本事特大,小狼有机会可讨教一二。

当然,老X这方面的能力也超强,还有匠人,春哥,OO等人物,这方面的能力也很不错。

网友K:
有好点的台钻的话好办,用手电钻就比较困难了。

至于攻丝,必须得有台钳:lol

网友E:
等材料等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到啊。。。查单号,现在离开北京,尚在路上。。。。

楼主:
在途中,呵呵,耐心等待~~~ :P

网友L:
牛X 请快点

网友M:
加速度传感器,lga封转啊,没法手工焊接啊

网友I:
LS,用助焊剂刷一层再焊

网友N:
迫不及待啊!

网友F:
我的电路板基本装完了,但是还少点电阻和LED

网友O:
:lol设计太巧妙了,一块pcb,几根铜柱就解决了结构问题,很好很强大~组装很容易。不过我有个疑问,下面那个铜柱为什么要设计成两段呢?

楼主:
:lol设计太巧妙了,一块pcb,几根铜柱就解决了结构问题,很好很强大~组装很容易。不过我有个疑问,下面那个铜柱为什么要设计成两段呢?
引用 网友O:

为降低定制难度系数!

因为,量少厂家不肯做,因此,在设计时将类似的零件合并凑合在一起,减少品种规格,增加单个零件的数量,这样,找厂家定做时,比较容易谈成功。

下面这个铜柱,采用和上面两根一样的长度,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接上去一段短的铜柱,由于是标准件,不用考虑定做数量,一个也能买到~~~

网友P:
太好了,教程写的太详细了,对于我等初学者简直是福音啊。

网友Q:
照着装了一遍,真不错呀,结构设计很棒,就是有一个电机轴和车轮不太好装,好像车轮空偏小了点,要自己动动手了

网友R:
123姐姐高风亮节,不得不顶。

网友S:
弱弱的问一下p1的第7脚怎么接?是接地吗?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p1的第7脚怎么接?是接地吗?
引用 网友S:

一般常规应用时,P1的第7脚和第8脚用随机附带的短路插短接即可。

网友S:
jj能不能发个EN-03焊接的近照啊(位置怎么摆放)~我的那个焊反了~要重新买一个陀螺仪!不想再焊错了,谢谢!

楼主:
请参看三级焊工-----匠人焊接的小车。

图中为ENC-03M型,个头大一些,如用个头小一些的ENC-03R型,请按内圈位置摆放。

楼主:
ENC-03陀螺仪文字正放,其左下脚为第一脚。

网友T:
焊的差不多了,貌似那个陀螺仪没焊对方向,我看了那个白色马克点对着对吹上去了。

还有那个红外一体那个在板上标的不是很明确。

网友B:
回复 网友T:

有热风枪的吹错了,我没有热风枪可怎么办哪,楼上吹下来吧!

网友U(2011-08-11):
楼主的套件在哪买的?

网友V:
分析的很有味道,相当给力!

网友W(2011-10-13):
我也想做一台。

网友X(2013-08-02):
参考参考

网友(2014-08-02):
你好    我DIY一个自平衡两轮小车。看到你的那个社区大赛联系你的,希望你能给我帮助谢谢,给我一个基础套件  技术支持,开源共享等等。十分感谢,我的QQ1031925395

网友Y:
谢谢,学习了,资源能共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