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布线经验

楼主(2011-07-12):
最近小弟在学习电源单面板的布线,之前就只画过单片机之类的数字电路模块,没有接触过模拟类的PCB,今天也画了块DC-DC的模块,用的IC是MAX887,帖子发在了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247782-1-1.html。就想请教下前辈们,画电源类的PCB时有什么地方应该注意的呢?

楼主:
附上我画的一块小板。

MAX887 3.3V Buck模块.rar

网友A:
帮你贴上原理图和PCB图,
原理图不说了,看着还凑合,其实还可以略调整,可以看起来美观点,具体看看手册上的典型应用图
PCB 首先 建议你都是用贴片的器件来做,输入输出那2个大电容可以是铝电解或者是钽电容。然后布局要紧凑些,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都要紧挨着IC,布局顺序电路走向按原理图来摆放。

楼主:
3# jjjyufan 哦  行  谢谢前辈了   我再调整下

网友B:
pcb的布局不够紧凑,开关器件要尽可能的靠近,而且注意地线的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