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断开后还有微弱光,点解??

楼主(2011-07-12):
如图所示,在将底下三极管断开后,led灯竟然还有微弱的光, 难道是三极管会有漏电流之类的东西吗??

网友A:
三级管关断需要一个过程

楼主:
很久诶,数秒以上了。

网友B: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楼主看一下控制三极管的电路是不是有电容放电啊

网友C:
1.~~~接错脚
2.  接上几个电流表看一下电流哪来的

网友D:
属于正常现象,我觉得是三极管寄生电容的作用,另外R67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关断时间

网友E:
三极管在30V下有漏电。
LED很灵敏的,数微安电流就可以发光。

网友F:
如果是几S才能不发光,则有可能是白光LED的荧光粉的余晖。可以这样从测试来判断:
在R7那里加个跳线,拔掉跳线后是不是和前面一样要几S才能不发光?

网友G:
三极管在30V下有漏电。
LED很灵敏的,数微安电流就可以发光。
引用 网友E:

这是正解,需要在B加强烈的上拉来提高关断效果,另外,尽量把LED接成并联,把30VDC降低下来,这样即使有漏电,摊到每个LED上的电流小很多很多,可以避免它弱亮。

另外,可以选择别那么灵敏的LED,一般越是高亮的LED,越是灵敏。

网友E:
这是一个神奇的三级管:lol

网友E:
这是正解,需要在B加强烈的上拉来提高关断效果,另外,尽量把LED接成并联,把30VDC降低下来,这样即使有漏电,摊到每个LED上的电流小很多很多,可以避免它弱亮。

另外,可以选择别那么灵敏的LED,一般越是高亮的 ...
引用 网友G:
强上拉把B端拉到高位,怎么关断呢

网友G:
强上拉把B端拉到高位,怎么关断呢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看出是PNP了,那就反过来理解就可以了。

网友H:
看不大出来的啊

网友I:
9楼说的好

网友J:
怎么不用moS管来做设计啊!

网友K:
在C对V+接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L:
你关的电路看看

网友M:
是漏电流导致的.我原来用2N3904/3906做过,关闭后发光管不能完全关闭.后来改成2N5551/5401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G:
怎么不用moS管来做设计啊!
引用 网友J:

呵呵,mos管贵啊。

网友N:
怎么断开三极管?是基极低电平还是整个拿掉?基极低电平的话就是漏电流了

网友O:
电磁感应,布线的问题 就算你拿掉三极管 一样会微亮 不信请试.

网友P:
高手很多啊膜拜。。

楼主:
Thanks各位热心回贴, 还是一样样的排除好了。
7楼9楼, 关于三极管的漏电流, 回头我换个MOS管, 看看会不会好些。
21楼, 哇,听起来很悬啊,不过似乎也有这种可能性,我会拿个独立干净的DC power驱动,看在没有电磁干扰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微光。

网友Q:
发管上并联一个大阻值电阻分流。

网友E:
同意楼上,在LED上并联个10M电阻即可消除关断后发光现象。如果使用温度较高,可以并联1M。

网友O:
因为我们已经碰到过了.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R:
嗨,又学到一点东西了。

楼主:
今天排查了一下, 原因让我无语, 三极管的封装建错, C,E接反。集电极直接接到地上去了,射极接限流电阻了。 rework一下,后面就OK了。
建议大家layout时候将三极管的BCE在丝印层秀出来,这样比较容易检查出来有没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