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485的问题、

楼主(2011-07-12):
今天测机子功耗的时候,同事向我讲了点有关485功耗的问题,意思是说485的功耗和485线的长度有关系,当485线越短阻抗便越小,485芯片上的功耗就趋向大,当485线长时阻抗便越大,485芯片上功耗越小。当然在驱动够不影响通信质量的前提下。我后来想想感觉不太理解。总感觉传输线在一定距离范围内不用考虑线对485的A、B输出的阻抗影响。而是并联几个485对此485芯片的输出功耗有一定的影响。麻烦各位大侠,T叔,chunyang给说说看。
2、还有就是关于485输出的A、B之间串联电阻的问题。串个1.2K的电阻有什么说法呢?
3、485接线有没有什么说法。我画了两个图,图1与图2是没什么区别,还是其中一个更好呢?
4、有关阻抗匹配电阻,486的通信速度不是很高啊,线不是太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考虑啊,但是我们有一次碰到一个问题。两个接口的485都没有匹配电阻的时候,通信距离也就2M,9600的波特率。就是发生了丢码的情况。后来加上了其中一个就好了。
谢谢了!

网友:
你那个A、B之间的电阻是看错了还是量错了,应该是120欧吧

网友A:
楼主同事说的有问题,线路的阻抗在此指传输阻抗,是交流下的等效阻抗而非直流电阻,而长导线的直流电阻则确实会影响485接口片的功耗,欧姆定律在此起作用。
485的AB线间并联的是终端电阻,用于阻抗匹配消除信号反射对信号品质的影响,这里的阻抗是交流阻抗。485的终端电阻通常取120欧,这是常用双绞线的阻抗,不能用1.2K,除非线路很短。

网友B:
3、图2更好
4、匹配电阻除了交流匹配阻抗外,还有一个功能,降低回路的阻抗,这样外界同样的干扰产生的干扰幅度就小。

网友:
我们用的是图2解法,中间的走线用的是比较好些的网线

网友C:
电阻应该是120欧,有时也不一定,需要匹配,图2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