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绕制电感器?

楼主(2011-07-12):
如何绕制电感器?要考虑哪些因素?有没有绕制电感器的PDF文档?

楼主:
再有就是Q值跟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
如果是工作在10KHZ的电路中,L=400UH,那应该怎么绕制?

网友A:
主要是骨架的材料  要软件磁材料 才能导磁能 频率高低才料不同 绕法只和耦合程度有关

楼主: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比如我说的那个数据,绕制要多大的线宽,砸数,内径?等等····

网友A:
好像是 电机学 还是电磁学里面的 忘记了 我做了个笔记
导线        B=μ*I/2*PI()*R
螺线管        B=μ*N*I/L
螺绕环        B=μ*N*I/2*PI()*R
电流环        B=μ*N*I/2*R

螺线管                相对磁导率        磁导率        面积 平方米        匝数        长度        电感量 Uh
L=λ/I=NΦ/I=μ*S*N*N/L                30        3.76991E-05        3.14159E-06        20        0.01        4.737410113
Φ=BS=μ*N*I/L *S                1        1.25664E-06        0.001385442        60        0.25        25.07037432
                1        1.25664E-06        0.000804248        60        0.25        14.55332387

螺绕环        磁环                U        S 平方米        N        R 米        L UH
L=μ*S*N*N/2*PI()*R                75        9.42478E-05        0.00025425        20        0.02575        59.24271845

网友A:
不知道你看得懂不

楼主:
8# eydj2008 不知道懂,那个螺线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的笔记 你还是看书 来得快

楼主:
11# eydj2008 您好,我看了好多电感,有好多自制的电感是没有铁芯的,而是直接绕制成空心的,那这种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B:
介绍本书《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书里面最后一章有空心绕线电感和环形磁芯电感设计与制作方法

网友A:
天 你没看懂嘛

网友A:
空心 就是空气啊 磁导率 设置为空气就好了

网友C:
楼主确实没懂。
建议先看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第一章。先了解磁、磁性材料……,然后动手绕。其实绕制电感是很简单的事。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这些资料够我看几天了···呵呵

楼主:
6# eydj2008 大侠,那个螺线环的计算公式中的"PI()"是什么?没看到与它对应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