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三极管才处在饱和状态

楼主(2011-07-12):
电路如下所示

网友A:
根据以上电路,将负载接在集电极,则三极管可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B:
ce间电压最小约01-0.2v

网友C:
这个电路,绝对不可能处于饱和状态的。
2L的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D:
改用PNP管或者把RES1连到集电极与VCC之间.

网友E:
IO口输出5V,B和E如图电压就可以吧

网友F:
2楼,4楼  为什么说不能处于饱和状态呢

下面电阻移到集电极就可以了? 为什么啊,没看明白,电阻在下面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G:
看三级管输出曲线

网友H:
呵呵,如果IO的高电平能够高于3.3V,比如5V,还是有可能饱和的。

网友I:
要看Io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啊

网友J:
个人认为就是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K:
改变基极电阻值,当Vout达到最大时,就是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