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通信一直不成功,主要是正常模式发送,旁路模式正常

楼主(2011-07-13):
我用的是LPC2119的片子
我的程序在自测试模式下是成功的,自测试模式下, 观察数据发送接收是对的。但两块DSP互联,将自测试模式改成正常工作模式后,就出现问题了,发送总是不成功(电路板上也加上了CAN收发器TJA1050了的,使用的电路都是非常成熟的电路,按照硬件开发人员的说法)。
  我能确认设置是对的,包括发送消息的ID,接收消息的ID等。   反复做实验还是不成功。郁闷,数据就是发不出去啊,LPC发送成功标志就是不能置位,还老引起看门狗复位,不过自测试模式就没有事。
  另外,我用万用表测TJA1050的CAN_L和CAN_H引脚,发现都是2.5V,
请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终端电阻两个120都加了
郁闷得崩溃,大家帮帮忙,分析下愿意,谢谢了,项目急啊,被我一个人卡住

网友A(2011-08-25):
哥们,我遇到跟你一样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2812,你现在解决了吗?能否赐教一下经验?

网友B:
看样子是 1050 的 txd 引脚上没有信号吧?
用示波器看看, TxD RxD 和CAN_L和CAN_H引脚的波形(不要用万用表)
另外, 你的波特率是多少, 不要设得太低, 1050 有个信号异常保护的. 请设置到 50Kbps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