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B6064AH驱动57步进电机遇到问题

楼主(2011-07-13):
各位帮帮忙,情况如下
1.THB6064AH搭的面包板实验,输入未加光耦隔离
2.电路图按THB6064AH典型电路搭,衰减方式引脚直接接地,即20%衰减,细分也全部接地,为1/2细分。
3.VREF设为2.5V,检测电阻为0.2欧姆,按照公式I=VREF*(1/3)* (1/R)=4A
4.开关电源是220转24V,OUTPUT为3.5A。
5.步进电机是6线制,按四线两相用的,A+,A-,B+,B-分别是黑 绿 红 蓝。

现象是:57步进电机不转,内有脉动,感觉像可以转的样子,但是轴未转动;
           我拿一个小的42步进电机,驱动板不变,电压变为12V,同样的脉冲频率,42电机可以转;

实在是想不通不转的原因,请各位指点

楼主:
补充问下:例如我调节驱动器芯片输出4A的电流,而我的开关电源最大输出为2A,到底最后输出能有多少?THB6064AH内部有电流增加功能吗?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4-12-16):
呵呵,我的面包板也按图接的线,转起来卡卡卡卡,声音还特大。把vref脚的分压电阻全去掉了,居然效果好多了。。。

网友B(2019-11-07):
您好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