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个坑--歩进电机深入控制----几时心爽几时填

楼主(2011-07-13):
很多新手对 歩进电机的控制还是停留于  拍数,频率,细分。其实还是很多东西能玩的

打个手印先,有空写点写点

网友A:
顶楼主,快快写点:lol

楼主:
高细分 最后停的哪一歩反而误差得更大
监管电流,电压基本上可以得到电机运行的很多数据,
要让电机转起来线圈产生的磁场强度,要能克服阻力使用转子,但要超速旋转,就要在转子的磁极最前点到达前消去线圈中的有效磁强度。

PWM 死区发生器~~~~是个神级利器

楼主:
工作过程的一个抽象描述

楼主: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即步距角)。通过控制脉冲的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步进电机分为三种:永磁式(PM),反应式(VR)和混合式(HB)。永磁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反应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大;混合式步进电机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 0.72度。其中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

懒得写抄来的

网友B:
LZ 把Q群的1改成L 小写~~~ 我要揭穿了 哈哈

网友C: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
...

它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 0.72度。其中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

懒得写抄来的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市场上一般混合式步进电机有三种,除LS所说的两相和五相,还有一种三相的,继承了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高速运转特征,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精确定位特征,是现代最优秀的混合式步进电机,代表了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发展方向。

网友D:
线太多youdianyanhua

楼主(2011-08-28):
拆解了一个,内部结构如图,

要力拒大就让更多的线圈同时参与工作,要让转速上升就要在通过最强点后或即将能过时进行判断控制

网友E:
请问步进电机的位置反馈怎么弄,反馈的是什么?

楼主:
常常见的是编码器 , 反馈出来的当然是电信号了, 至于怎么样读出来就要看,编码器的接口了。

网友F:
LZ今天心情好么,呵呵 出来讲解一下,大功率电机的驱动问题啊。

网友G:
LZ,啥时候高兴,把电机分类的异同普及一下?

网友H:
最近在琢磨运动控制,先学习了

楼主:
有空作一个电流监控的实验, 智能加速

网友I:
步进电机的基本原理和设计方法以及控制模式都已经很成熟了,专门的电机学科现在已经转战其它类型电机的领域了,但是步进电机的特殊特点使其在某些方面还有很大的应用

网友J(2011-12-25):
顶~
没学到什么啊,lz详细点。

网友K:
LZ请继续~~~

楼主:
这有一份不错的入门知料

下边的是这个资料的捉图是一样的,下载好好放着教小DD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L:
不错的一款步进马达驱动芯片和控制驱动器

楼主:
楼上的~~~快交广告费

楼主(2012-02-13):
附:步进电机小知识(转)
1.什么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2.步进电机分哪几种?
步进电机分三种:永磁式(PM),反应式(VR)和混合式(HB)
永磁式步进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
反应式步进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
动都很大。在欧美等发达国家80年代已被淘汰;
混合式步进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
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
3.什么是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
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
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
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
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
进电机。
4.什么是DETENT TORQUE?
DETENT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使大家产生误解;由于
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5.步进电机精度为多少?是否累积?
一般步进电机的精度为步进角的3-5%,且不累积。
6.步进电机的外表温度允许达到多少?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首先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
因此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
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
上,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
7.为什么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
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
而导致力矩下降。
8.为什么步进电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啸叫声?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
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
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
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
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9.如何克服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转时的振动和噪声?
步进电机低速转动时振动和噪声大是其固有的缺点,一般可采用以下方案来克服:
A.如步进电机正好工作在共振区,可通过改变减速比等机械传动避开共振区;
B.采用带有细分功能的驱动器,这是最常用的、最简便的方法;
C.换成步距角更小的步进电机,如三相或五相步进电机;
D.换成交流伺服电机,几乎可以完全克服震动和噪声,但成本较高;
E.在电机轴上加磁性阻尼器,市场上已有这种产品,但机械结构改变较大。
10.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否能代表精度?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请参考有关文献),其主要目
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
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
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
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
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11.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与驱动器的串联接法和并联接法有什么区别?
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一般由两相驱动器来驱动,因此,连接时可以采用串联接法
或并联接法将四相电机接成两相使用。串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的场合使用,
此时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因而电机发热小;并联接法
一般在电机转速较高的场合使用(又称高速接法),所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
电机相电流的1.4倍,因而电机发热较大。
12.如何确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直流供电电源?
A.电压的确定
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源电压一般是一个较宽的范围(比如IM483
的供电电压为12~48VDC),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
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
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
B.电流的确定
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
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
取I 的1.5~2.0倍。
13.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FREE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当脱机信号FREE为低电平时,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流被切断,电机转子处于自
由状态(脱机状态)。在有些自动化设备中,如果在驱动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求
直接转动电机轴(手动方式),就可以将FREE信号置低,使电机脱机,进行手动
操作或调节。手动完成后,再将FREE信号置高,以继续自动控制。
14.如果用简单的方法调整两相步进电机通电后的转动方向?
只需将电机与驱动器接线的A+和A-(或者B+和B-)对调即可。

网友M:
图文齐备,深入浅出,强

网友N:
做个记号

网友O:
高手很多啊,学习,

楼主(2012-03-31):
提醒 有缘人:

步进驱动控制上,在软件上给信号也要进行锁环处理,
  这是国内看到的很多控制上会莫名其妙则 抖一下的问题源。

各大公司~~~高工都把这东西~~~当宝收藏着。

网友P(2012-07-01):
提醒 有缘人:

步进驱动控制上,在软件上给信号也要进行锁环处理,
  这是国内看到的很多控制上会莫名其妙则 抖一下的问题源。

各大公司~~~高工都把这东西~~~当宝收藏着。 ...
引用 楼主:

软件上给信号也要进行锁环处理?不解,驱动没有输入信号,电机会莫名的抖动?

网友Q:
请问,怎么样锁环处理呀?

网友R(2012-08-03):
提醒 有缘人:

步进驱动控制上,在软件上给信号也要进行锁环处理,
  这是国内看到的很多控制上会莫名其妙则 抖一下的问题源。

各大公司~~~高工都把这东西~~~当宝收藏着。 ...
引用 楼主:

就是上电时会咯噔一下嘛,有啥资本可以当宝的,现在很多做步进电机的厂家就举步维艰,驱动器也应该好不了哪里去,我们以前每年用掉步进电机几千台,现在十台都不到

网友S(2012-09-28):
经典,收下了

网友T:
楼主呢能否开坛讨论一下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 最好是位置闭环控制

网友U(2012-10-30):
小學問,就是控制磁場強度而已,不用覺得太難 . 某些**說的觀念也不是對的,有空自己多玩一點多想就會了解

网友:
步进电机 主要有 速度反馈和 位置反馈。速度反馈可以 用编码器来做,位置反馈可以用光栅尺来做。

网友V:
Lz挖的大坑

楼主(2012-12-27):
引用 网友T:
楼主呢能否开坛讨论一下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 最好是位置闭环控制

  看 精度级别/要求    无感作到 电机转的1步自带误差,

     用编码器,就看看编码器的精度和类型   、 比如绝对位置型,就直接决定于分辨率。

    但是也受电机的基础性能指标影响。如果水平安装好后电机主轴 1步转角的度数限制,停止位是转角度的整数

网友W:
大师  帮 看一下
步进电机细分下 如何匀速问题 准确的讲是角速度 均速?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05604&epclose=1

网友W:
步进电机 细分时在齿槽之间 电流非线性 细分步距非线性问题 就爆露出来了 发了半天没人反应 果然发现了
步距均匀都实现了 可速度不均  估计这是一个难题
步进电机深入 :lol

网友W:
继续深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W:
步进电机 细分时在齿槽之间 电流非线性 细分步距非线性问题 就爆露出来了 发了半天没人反应 果然发现了
步 ...

这方面 单极性的先天性能优于双极性

槽与槽虽然有间隙,但是,齿与槽是单偶配,必定有齿,于槽与槽的1/2

   专门针对一款或一系开发驱动,因当有比较高的可行性

网友W:
估计 步进电机 做这个不行 因为将步进电机细分放大1000倍 结果速度还是不均的。
本身每步都有5%的误差 估计这是步进电机固有的特性
还请高手 拍砖

网友K:
引用 网友W:
估计 步进电机 做这个不行 因为将步进电机细分放大1000倍 结果速度还是不均的。
本身每步都有5%的误差 估计 ...

引入闭环控制系统,即可消除这一误差。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引入闭环控制系统,即可消除这一误差。

那只能提高精度 不能均速

网友X:
1.步进电机闭环控制的方案不太多见;大多数都是开环控制;
2.用步进电机精准控制位移,用细分法;感觉理论上可行,实际效果怎么样?很难说.
3.五相十拍电机最讨厌,线很多,如果做个控制器要控制5相;远远没有二相或三相方便;

网友Y:
太好的帖子啦,谢谢分享

楼主(2013-02-20):
关于无刷冷起动定位的方法

  可以双向加电,比较出泻后的不同,定位出,哪个极考哪个线圈近些。

楼主:
6:30

网友Z:
留个脚印。多谢楼主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提醒 有缘人:

步进驱动控制上,在软件上给信号也要进行锁环处理,

LZ何为锁环,,,能给出历程代码不  呵呵 (PS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何为锁环,,,能给出历程代码不  呵呵 (PS我是菜鸟)

   也就一个变量,

网友AB(2013-05-08):
有专门的PWM 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20-30块,可以细分很多步的,无需再考虑节拍啦!

楼主(2013-08-19):
示例代码 :  8拍(也叫 2拍半)   加速起动过程

(BJ系例(28BJ,35BJ......), 2相5线步进电机)

/******************************************************************
/*                                                                *
/* KT900单片机开发系统演示程序 - 步进电机控制程序                 *
/*                                                                *
/* 步进电机启动时,转速由慢到快逐步加速。                         *
/*                                                                *
/* 邮箱: 89s51@163.com                                           *
/* 网站: http://www.150000.com                                   *
/* 作者: 007                                                     *
/* 时间: 2006/05/18                                              *
/*                                                                *
/*【版权】COPYRIGHT(C)南方电子 www.150000.com ALL RIGHTS RESERVED *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
/******************************************************************/

#include <reg51.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uchar code REV[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uchar rate ;
/********************************************************/
/*
/* 延时
/* 11.0592MHz时钟,
/*
/********************************************************/
void delay()
{
   uchar k,t;
   k = rate;
   t = 0x00;

   do{
       do{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t);

     }while(--k);
}
/********************************************************/
/*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FFW;        //取数据
          delay();            //调节转速
        }
}

/********************************************************
*
*  主程序
*
*********************************************************/

main()
{
   rate = 0x10;
   while(1)
    {
     motor_ffw();          //电机正转
           if(rate>2)
           rate--;
    }
}

/********************************************************/

楼主:
http://blog.163.com/anzhongxin888@126/blog/static/20942137200811238431580/

原贴出处

双极性四线步进电机驱动
2008-12-23 20:43:01|  分类: 模拟电子

我们常用的步进电机 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之分,今天 介绍 一下双极性四线步进电机驱动,这个步进电机我是从打印机中拆下来的,板子上用的驱动芯片是LB11847,带细分的驱动器。

      一般双极性四线步进电机线序是 A  B  A/  B/, 其中A 与A/是 一个线圈,B和B/是一个线圈,一般这种驱动需要的是H桥电路,这里就不必介绍H桥了。

     下面介绍一下H双极性四线步进电机驱动相序:

1.单相四拍通电驱动时序

    正转: A/  B  A  B/

    反转: B/  A  B  A/

2.双相通电四拍驱动时序

    正转:A/B   AB   AB/  A/B/

    反转:A/B/  AB/  AB   A/B

3.半步八拍驱动时序

    正转:A/  A/B  B  AB  A  AB/  B/  A/B/

    反转:A/B/  B/  AB/  A  AB  B  A/B  A/

下面给出我(原作者)的一个驱动程序:是对步进脚进行4细分,双线圈导通驱动。

/*
LB11847 步进电机驱动
*/
#include <pic.h>

//代表输出电流值
//分别代表
// 17.39% 26.08% 34.78% 43.48% 52.17% 60.87% 69.56% 73.91% 78.26% 82.61% 86.95% 91.30% 95.65% 100%
//对应端口
// IB4 IB3 IB2 IB1 IA4 IA3 IA2 IA1
// RB7 RB6 RB5 RB4 RB3 RB2 RB1 RB0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A[] = {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电流输出值对应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B[] = {0x20,0x30,0x40,0x50,0x60,0x70,0x80,0x90,0xA0,0xB0,0xC0,0xD0,0xE0,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f0};
// 正转反转时许设定
// 1.单相通电
// 正转时序
// A/ B A B/
// 反转时序
// B/ A B A/
// 2.两相通电
// 正转时序
// A/B AB AB/ A/B/
// 反转时序
// A/B/ AB/ AB A/B
// 3.半步方式
// 正转时序
// A/ A/B B AB A AB/ B/ A/B/
// 反转时序
// A/B/ B/ AB/ A AB B A/B A/
// 步进电机对应
// 从带蓝边开始 依次 A B A/ B/
// 操作时序
// PHASE    ENABLE   OUTAorB    OUTA/orB/
// H        L        H          L
// L        L        L          H
// -        H        OFF        OFF
const unsigned char PositiveTable[]={0x08,0x06,0x09,0x02};  // 正转时序
const unsigned char ReverseTable[]={0x02,0x09,0x06,0x08};   // 反响时序

const unsigned char PositiveTable1[]={0x04,0x05,0x01,0x00};  // 正转时序
const unsigned char ReverseTable1[]={0x00,0x01,0x05,0x04};   // 反响时序

const unsigned char PositiveTable2[] ={0x08,0x04,0x06,0x05,0x09,0x01,0x02,0x00};   // 8拍正转时序
const unsigned char ReverseTable2[]={0x00,0x02,0x01,0x09,0x05,0x06,0x04,0x08};
#define Timer1_Int  0xFF80   // 定时器1初始化值

const unsigned char PositiveTable3[]={0x08,0x06,0x09,0x02};  // 正转时序

#define PHASEA      RC0      // 输出管脚使能
#define ENABLEA     RC1
#define PHASEB      RC2
#define ENABLEB     RC3

unsigned char Point_CurrentA;    // A相电流输出指针
unsigned char Point_CurrentB;    // B相电流输出指针

unsigned char Point_Running;     // 转动指针

unsigned char Delay_Counter;     // 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int  Timer_Add;

unsigned char Add_Pluse;

volatile bit  A_Add;
volatile bit  A_Plus;
volatile bit  B_Add;
volatile bit  B_Plus;

volatile bit Positive_Reverse_Flage; // 正反标志
volatile bit Positive_ReverseA;
volatile bit Positive_ReverseB;

//#define A_Add  1        // A相电流加操作
//#define A_Pluse 2       // A相电流减操作
//#define B_Add  3        // B相电流加操作
//#define B_Pluse 4       // B相电流减操作

void Pic_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sd)
{
  unsigned int i;
  for(i=0;i<asd;i++)
  {}
}
//*****************************************
//中断函数
//*****************************************
void interrupt SDI()
{
  if(TMR1IF)     // 定时器中断
  {
    TMR1IF = 0;
    if(Timer_Add<0xFF60)
    {
      //Timer_Add++;
    }
    TMR1H = (unsigned char)(Timer_Add>>4);     // 定时器计时初始化
    TMR1L = (unsigned char)(Timer_Add&0x00ff);

    Delay_Counter++;
    if(Delay_Counter>=1);
    {
      Delay_Counter = 0;

      PORTC = PositiveTable[Point_Running];    // 正转时序
      PORTB = (unsigned char)((TableA[Point_CurrentA])|(TableB[Point_CurrentB]));
      if(A_Add)
      {
        Point_CurrentA+=4;
      }

      if(A_Plus)
      {
        Point_CurrentA-=4;
      }

      if(B_Plus)
      {
        Point_CurrentB-=4;
      }
      if(B_Add)
      {
        Point_CurrentB+=4;
      }
      //Point_Running++;
      if(A_Add)
      {
        if(Point_CurrentA == 16)
        {
           A_Add = 0;
           A_Plus = 1;
          if(Positive_ReverseA)
          {Point_Running++;}
          Positive_ReverseA = 0;
        }
      }
      if(A_Plus)
      {
        if(Point_CurrentA == 0)
        {
          A_Add = 1;
          A_Plus = 0;
          if(Positive_ReverseA)
          {Point_Running++;}
          Positive_ReverseA = 0;
        }
      }
      if(B_Add)
      {
        if(Point_CurrentB==16)
        {
           B_Add = 0;
           B_Plus = 1;
          if(Positive_ReverseB)
          {Point_Running++;}
          Positive_ReverseB = 0;
        }
      }
      if(B_Plus)
      {
         if(Point_CurrentB==0)
         {
           B_Add = 1;
           B_Plus = 0;
          if(Positive_ReverseB)
          {Point_Running++;}
           Positive_ReverseB = 0;
         }
      }
      if(Positive_Reverse_Flage==0) // 正转
      {
        if(Positive_ReverseA==0)
         {
           Positive_ReverseB = 1;
         }
        if(Positive_ReverseB==0)
         {
           Positive_ReverseA = 1;
         }
      }

        if(Point_Running>4)
        {
          Point_Running = 0;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ic_Int();   // 初始化
  //PHASEB = 1;
  //ENABLEB = 0;
  while(1)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Pic_Int()
{
  ADCON1 = 0x07;  // 关闭AD转换器
  INTCON= 0x00;   // 关闭中断
  TRISB = 0x00;   // RB口设置为输出
  PORTB = 0xff;   // 全部电流输出

  TRISC = 0xF0;   // 低四位设置为输出引脚
  ENABLEB = 1;
  ENABLEA = 1;

  T1CON = 0x00;   // 定时器1初始化
  TMR1IE = 1;
  Timer_Add = Timer1_Int;

  TMR1H = (unsigned char)(Timer_Add>>4);     // 定时器计时初始化
  TMR1L = (unsigned char)(Timer_Add&0x00ff);
  GIE = 1;                                  // 中断开始
  PEIE = 1;
  TMR1ON= 1;                                // 定时器运行
  Point_CurrentA = 0;                       // 指针初始化
  Point_CurrentB = 0;
  Point_Running = 0;
  Delay_Counter = 0;

  Positive_Reverse_Flage = 0;               // 正转标志
  Point_CurrentA = 16;                      // 正转电流A相处于最大
  Point_CurrentB = 0;                       // 正转电流B相处于最小

  Positive_ReverseA = 1;
  Positive_ReverseB = 0;
  A_Plus = 1;                               // 起始B进行加操作
  A_Add = 0;
  B_Add = 1;                                // B加操作
  B_Plus = 0;
}

楼主:
刚好作个小东西,顺便把  3种拍法也演示一下差异。

电源不太足够,  单拍和双拍的差异体现的不明显,  2拍半,就明显安静了下来,  但电流的表现就没得看了,电流被我限制,电压又不足够.

网友AC:
学习一下啊。连载啦。

网友AD(2013-09-18):
好大的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1.步进电机闭环控制的方案不太多见;大多数都是开环控制;
2.用步进电机精准控制位移,用细分法;感觉理论上可 ...

1.步进电机闭环控制的方案不太多见;大多数都是开环控制;

精密控制都是上编码器进行闭环控制器,无感的还没普及开来, 失步,丢步来至意外,的不受控制。

2.用步进电机精准控制位移,用细分法;感觉理论上可行,实际效果怎么样?很难说.

   ..........

3.五相十拍电机最讨厌,线很多,如果做个控制器要控制5相;远远没有二相或三相方便;

.五相10线 步进,非常好玩,花样多多, 在速度的扭力上能有更大的兼得。

楼主(2014-01-07):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转至 中国百科网

网友AE(2014-02-18):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一款步进马达驱动芯片和控制驱动器

不知您用过L6506和L6203p芯片吗,遇到过电机震动和驱动芯片发热问题没有?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F:
楼主能否给个用L298芯片的原理图,小弟太痛苦了,查了好多就是不知道到底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能否给个用L298芯片的原理图,小弟太痛苦了,查了好多就是不知道到底怎么用。 ...

资料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47eITjPlE7h2bXV0COjYg8EqeFHMA06YdgLas_mH_F3qGoHulps9E60Sl1xbdi0w57zq-Z0LGWQt19prCeNX26yTHSR-zBzbRikOWZQraK

电路图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nc=1&word=l298n%E7%94%B5%E6%9C%BA%E9%A9%B1%E5%8A%A8%E7%94%B5%E8%B7%AF&ie=utf-8

楼主:
又当了回保姆~~~~~~~~~~~真不知对与错

楼主:
拆了2个

网友AG(2014-04-06):
一般步进电机说超过16细分是没有意义的,谁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H:
步进电机在小功率,位置控制上用量还是很大的。楼主还是蛮有研究。

网友AI:
楼主辛苦 了 顶一下  虽然还不是很懂

网友AJ(2014-09-02):
干货呢?:lol

网友AK(2015-05-13):
不错,等待填坑。

网友AL:
讲得挺好的,支持

网友AM(2015-06-29):
留爪, 养肥了, 再看

网友AN:
等待干货

网友AO(2015-10-10):
看完啦,没有发现干货,只见一个大坑。前面说步进电机要用到锁死,就是一个变量,防止电机抖动一下。步进电机上电就会对齿,因为上电后有电流了,电流产生磁场吸引电机的磁极对齿,肯定会抖一下,根部不是锁环。步进电机控制用节拍控制,噪音无比的大,而且很不顺畅,细分其实就是把节拍细分了,节拍下电机线圈的中电流就是0或Imax,细分下电流是0到Imax!

网友AP:
科普文,不见坑啊,

楼主(2015-12-05):
高速平滑处理, 同时还能再把转速再提一点上去。

原: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
{
   uchar i;

      for (i=0; i<8; i++)
        {
          P1 = FFW;        //取数据
          delay();            //调节转速

优化: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FFW;        //取数据
          delay();            //调节转速
          delay();            //调节转速
             P1=0;
             delay();            //调节转速
                                  //  delay();            //调节转速
                                                    // delay();            //调节转速

        }
}

为什么会这么简单了.............  有缘人~~~多想想

楼主:
玩了一下 A4988电机驱动 这个近期3D 打印比较热的IC ~~~~·   什么  8细分   16 细分.....效果一般般。。。。还不如我上边的代码软优化性能直接灵活。。。

网友AQ(2016-01-21):
谢谢分享,学到不少很基础的电机知识!

网友AK(2016-03-01):
引用 网友AG:
一般步进电机说超过16细分是没有意义的,谁能详细解释一下???

因为一般2相混合步进电机电机的固有步距角的误差是5%,即20细分达到极致了。但市面上的驱动器一般16细分后就是32细分。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

楼主(2016-11-19):
  步进电机方案配套专用驱动器(超电动系统)

网友AR(2016-12-28):
P1 = FFW;        //取数据
应该是P1 = FFW[i];  吧?

网友AS:
引用 楼主:
提醒 有缘人:

步进驱动控制上,在软件上给信号也要进行锁环处理,

锁环处理?

网友AS:
引用 楼主:
提醒 有缘人:

步进驱动控制上,在软件上给信号也要进行锁环处理,

mark 一下

网友AT:
就是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