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决关于PN结的问题!

楼主(2011-07-13):
看了书本 也看了网上的一些资料 我还是不明白P-N结为什么会有单向导通特性  反接的时候:说是内电场增大 N极电子更难向P极扩散 N极的电子根本不需要扩散到P极啊 他直接跑去电源正极了啊 而电源负极会为P极提供电子啊 电子在外电场作用下流过P极 提供给N极 如此 不就形成了 不少的电流了吗?为什么说电流很少?问题补充:
对于P极 负极会不断提供电子 填补空穴 所以说少子电子 其实不少啊~~ 不是吗? 电子又会通过空穴 传到N极啊
再补充:当N极自由电子全部跑到电源正极后,扩散到P极的电子(原属于N极的自由电子)会因电场作用跑回N极,如此所谓的P-N结不就消失了?电子通过P极的空穴到达N极,然后去到电源正极,如此不是在外电场的作用于下形成了不小的持续电流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PN结正偏时,N区的多子,也就是电子,在外电源的作用下克服内电场到达P区.到达P区后有两种情况:第一,和P区的多子空穴复合,如果和空穴复合了话那等于电子和空穴消失了,等于N区也没有电子了,P区没有空穴了,也就是不存在载流子了,那即使有外电源存子,也没有电流了???????第二种情况:到达P区后不跟空穴复合,而是直接流向电源正极,然后在电源电动势的作用下再送往电源负极再到N区,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电子流通路,然后重复这一个过程就形成一个持续的电流,我的理解应该是第二种情况,不知道对不对?
以上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如果不搞集成电路,就不要研究这些纯物理的知识了,记住PN结特性就可以了。
让专家回答,一样要看书的。
这些知识的细节对于电路应用来说,没有作用。

楼主:
,我是刚学模电的,我不是要研究这些东西,只想了解它内部的情况啊,不然学到后面的三极管这里,如果不知道它们内部载流子的情况的话,学三极管的那几个电流的时候一头雾水啊

网友B:
找本《半导体物理与器件》看看

楼主:
哎,看来没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啊..

楼主:
可能是我问问题问得不好...
我简单的问一下吧
PN结正偏时,N区的多子电子向P区移动,,,是与P区的空穴复合还是移到电源的正极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说一点个人的理解吧,在正偏情况下,N区扩散到P区的电子应该是绝大部分与P区得空穴复合,但复合后P的多数载流子浓度降低,所以少数载流子必然浓度升高,P区的少数载流子是电子,会被正偏电压的作用下向电源正极移动,这样就能形成持续的电流了。

楼主:
7楼说的有点道理,但是这样的电流就是少子流了,那不是电流很小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只是我看书之后的理解,实际情况可能比这复杂的多。这个少子流不同于反偏时的少子流,在有一定正向电流的时候,实际上P区和N区都有一定的少子积累(扩散过来的多子),也就是PN结的扩散电容效应,所以这个少子流也形成一定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