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隔离的DC220V电压?

楼主(2011-07-13):
系统有个隔离的DC220V电压,单片机需要不断的测量电压值,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谢谢!本人模拟电路实在不行,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一定要AD采?
如果只是一个保护的话,用比较器,光耦隔离之后单片机电平判断就行了

楼主:
必须是AD采样并计算且要求隔离!

网友B:
AD板由隔离的220V供电并采样,然后通过光耦把数据送出来。如果220V不能给AD板供电,则另外需要一个隔离电源。

网友C:
4楼说的先采样再隔离简单,如果你**先隔离再采样可以考虑线性光耦,指标要求高就是隔离放大器。

网友D:
电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