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心电容

楼主(2011-07-13):
(无正文)

网友A:
穿芯电容用于高频回路,mV不是频率的量纲,如果频率不高,没必要用穿芯电容。

网友B:
是的,穿心电容的优势是寄生参数小,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理想电容,所以,如果你不是用在高频上,那么选择穿心电容,就太浪费了

楼主:
我要对抗对讲机对外接电缆线的传导干扰,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