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输入是否可以导致stm32停机

楼主(2011-07-13):
由于噪声的干扰  AD的输入瞬时超过输入范围,
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导致stm32停机
或者还有哪个模块容易造成cpu停机?
试过人为对晶振干扰 晶振可以导致停机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网友B:
由于噪声的干扰  AD的输入瞬时超过输入范围,
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导致stm32停机
或者还有哪个模块容易造成cpu停机?
试过人为对晶振干扰 晶振可以导致停机 ...
引用 楼主:

AD的输入瞬时太大,都可能把MCU(包括STM32)打坏

网友C:
这个我也测试过,用手按住stm32的晶振,晶振就会停振,不过我外部用emc设备做测试的时候,cpu还是非常稳定的,没出现任何异常,说明抗干扰还是非常不错的。至于晶振那东西,我试过很多cpu,都停振。

网友D:
好像没碰到过

网友E:
应该说有可能,不过暂时还没碰到

网友F:
当然会,还会冒烟:dizzy:

网友G:
这种可能是有的

网友H:
冒烟 很严重吗

网友I:
如果冒烟,很可能是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