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分别对二维数组的每一行的首元素指定地址吗?

楼主(2011-07-13):
比如说有这样的两维数组Array[3][4],在KEIL里面可以at命令将这个数组分配到想要的地址空间,分配好了第0行的第0个元素,剩下其他元素的就是编译器自己安排了。我现在想这样子,就是将这个数组的第0行的第0个元素分配在某个地址空间(这一行剩下其他元素由编译器自己安排),然后分配第1行的第0个元素到某个地址空间,这样依次分配下去直至分配完成,这个做法行得通吗?

网友A:
只需指定首地址,其它的就已经固定了

网友B:
概念没搞清呢。
对于 Array[3][4],, Array[n-1]就是第n-1行的首地址!即Array[行首地址][行内容],

举例:例如char  Array[][]= {"ab ","abc ",abcd  "};
你想把第1行定位在相对Array[0][0]大于3的合理变化地址,只要控制初始化"ab "后面的空格就行了。——这样第一行初始地址就会变化。

        例如你想把第1行首地址定位在相对数组0地址后面第6字节,只要在初始化时,把第0行写5个字符就行了 "ab   " 。第 n-1 行以此类推,以前面一行为相对地址参考,可以任意定位后面一行的首地址。

、、

楼主:
只需指定首地址,其它的就已经固定了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首地址”也就是首行的首个元素的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