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文件问题

楼主(2011-07-13):
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s,startup_stm32f10x_hd.s这三个文件时什么关系啊?3.5版好像没有前两个文件,但是我把以前的程序中的前两个文件去掉,换成第三个反而不能通过编译了,是不是第三个文件要做什么改动?堆栈大小之类的,怎么改,那位大侠清楚啊?

楼主:

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s,startup_stm32f10x_hd.s这三个文件时什么关系啊?3.5版好像没有前两个文件,但是我把以前的程序中的前两个文件去掉,换成第三个反而不能通过编译了,是不是第三个文件要做什么改动?堆栈大小之类的,怎么改,那位大侠清楚啊?

网友A:
我的3.5库只用第三个没问题啊,你报什么错,记得有过重复定义的要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