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在TopDesign中不能打开DATASHEET

楼主(2011-07-13):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照片,
提示说是“gde.M0025:Can not launch PDF Reader”,我重新装了 PDF Reader 10还是有有这个错误提示!怎么解决啊?
还有DATASHEET一般都在哪个安装目录下啊? 解决不了的话可以去自己找!

网友A:
creator好像在安装目录下没有datasheet,打开creator后可以看到datasheet,或者到cypress网站下载,这个网页最上面有链接PSoC Creator组件数据手册 ,里面还有一些是中文的

网友B:
不是Adobe的问题,所以重装Adobe没有用的,
贴图可以用高级回复。你是怎样打开datasheet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放置一个component然后在configure对话框中的"open datasheet"按键,还是在Component catalog中右键打开?

网友C:
Creator/PSoC/content/cycomponentlibary/CyComponentLibrary.cylib
回复 网友A:
进去就是各个Componen的文件夹,就可以找到Datasheet。

网友C:
楼主还不是还装了其他的pdf阅览器?我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在Component上点右键“Open Data sheet"打不开,可以在右下角Component Preview 窗口下面点那个链接也能打开。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谢谢5楼,我还以为和designer一样在doc里面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