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标灯远程控制的设计思路 大神给下!

楼主(2011-07-13):
航标灯远程控制的设计思路  大神给下!

网友A:
再具体点行不?

网友B:
太阳能供电+433MHz无线遥控
买现成模块搭,根据节点距离,适当增加中继站

现成433模块有1km,2km多种款式,可去网上搜

这个供参考: http://www.gvim.net.cn/

网友C:
要多远啊

网友D:
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单片机控制板+GSM短信模块

网友E:
航标灯一般需要的通讯距离较远,应该使用移动公网,用SMS或GPRS都可以,5楼的方案思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