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卡的PCB布线规则(转)

楼主(2011-07-13):
感觉不错,转载在此,只为传播更多知识!

  PCI卡的布线比较讲究,这是PCI信号的特点决定的。在常规性的高频数字电路设计中我们总是力求
避免阻抗不匹配造成的信号反射、过冲、振铃、非单调性现象,但是PCI信号却恰恰是利用了信号的反射
原理来传输物理信号,为使能够合理利用信号反射同时又尽力避免较大的过冲、振铃和非单调性等副作
用,PCI-SIG在PCI规范中对PCB物理实现做了一些规定。

  PCI-SIG推荐PCI卡使用四层PCB板,PCI-SIG规定的PCI连接器的信号分布也正是为便于四层板布线而
优化定义的。PCI-SIG对PCI控制器的引脚分布也做了一个推荐性的示意图,实际上AMCC、PLX、OXFORD等
PCI控制器生产商也执行了这个推荐,在这个推荐的pin分布下,使用两层PCB板实际上也是很方便布线的
,但是如果PCI卡系统硬件很复杂,需要多个电源分割层面的情况下还是多层PCB更好。

  PCI卡上任何一个PCI信号仅能连接到一个负载(包括也不能另外连接到一个上拉电阻)。除了CLK,
RST,INTA#~INTD#,JTAG这些pin之外,所有pin从金手指与卡座的接触点算起到负载端不得大于1.5inch
;CLK信号长度为2.5+-0.1inch,这个长度有点长,所以许多情况下需要绕弯走线以达到长度要求,这
就是为什么常常在PCI卡上见到CLK的蛇形走线的原因;对其余几个pin没有特殊规定。多层PCB时信号走
线不要跨越不同的电源层面(至少,存在分割电源层面的那一层应位于PCB的另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
常常见到PCI卡上A面金手指走上来的所有信号往往都打个过孔走到B面(元件面)的原因。

  每个PCI信号的特性阻抗为60~100欧姆,负载电容不得超过10pf,IC的IO Pad应能够承受-3.5V的下
冲和+7.1V的信号过冲。对于AMCC、PLX、OXFORD等PCI控制器生产商来说,他们的控制器IC都满足这些规
定,用户不必考虑,但是如果使用CPLD/FPGA来实现PCI控制器则必须考虑使用的型号是否满足这些规定
,一般Altera、Xilinx等CPLD/FPGA厂商会在其数据手册中明确声明该型号CPLD/FPGA是否兼容PCI信号规
范。

  好了,普通32位33MHz PCI卡的布线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满足长度要求就可以了。其实如果没有非
常严格按照布线要求来作的话一般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根据主板芯片组不同,一旦引发信号兼容性问
题,要硬件调试PCI卡,那将是电路设计中最痛苦的经历了。

网友A:
PCI学习DSP的必须掌握知识

网友B:
的确是很好的**

网友C:
还没做过相应的PCB板,不过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D:
如何设计一块好的电路板,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网友E:
还是不够详细

网友F:
什么是PCI卡?

网友G:
像高档声卡,电视卡等,都是用PCI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