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怎样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1-07-13):
2003在驱动继电器的时候   他的输出电流很大 输出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还是输出直接接继电器
还有我在输出端直接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到地判断2003输出是高是低可以吗  发光二极管能承受得了吗
大家可以给我发一个2003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图 就按我刚才的思路

网友A:
“2003在驱动继电器的时候   他的输出电流很大 输出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不需要。
“还有我在输出端直接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到地判断2003输出是高是低可以吗”
可以,但发光二极管应该串联适当的电阻来限制电流。发光二极管通过的电流应远小于继电器释放电流。